胆机机壳开孔如此贵

楼主(2020-01-11):
铝板上开四个八脚孔一个牛方孔 竟然要100块 想自己买台钻开 奈何能开八脚孔的大功率台钻有些小贵 而且方孔还要买角磨机 想知道大佬们都是怎么开孔的

网友A:
买只全新手电钻60或80元(夹头最大可夹10毫米钻头),开孔器5元一个直径16(小7脚),19(9脚),25(大8脚)毫米各买一只,再备几个麻花钻头,单机打孔不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向思维,别人给你100块钱,让你开这些孔,你干么?

有设备的话,那是好简单的事,特别是在工厂内,上班干私活那是最简单的.....

网友:
铝板有的是办法,没开孔器可以自己DIY呀 。

网友:
手电钻+宝塔钻头+曲线锯。谁用谁知道。

网友:
精湛的钳工技术比捣鼓灯泡子难度大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只全新手电钻60或80元(夹头最大可夹10毫米钻头),开孔器5元一个直径16(小7脚),19(9脚),25(大8脚 ...

60-80最好别买,很次的,用不住。买个好点的以后也能用

网友:
铝材是最容易加工的了,一把手电钻再加几把锉刀就可以搞掂。搞DIY自己没有一点钳加工能力还真不行,就那么一点功夫也去找别人加工,还不如买现成的。

网友:
支持35楼方法;激光,线切割,水刀。附近找一下。找对了也没几个钱。连折边都解决了。

网友:
只要不是 不锈钢,开八脚座的孔,用手电钻都行。

方孔,一般就是用最传统的办法,2.5mm的钻头,打一圈小眼儿,然后再给连上,再用金属锉修整。

楼主:
网上孔尺寸数量正好的机箱简直是可遇不可求

网友:
圆孔,手  木仓   转加开孔器。方孔,手   木仓   转加细转头加板挫

网友:
方孔不一定角磨机   钻孔加锉刀一样开方孔

网友B:
逆向思维,别人给你100块钱,让你开这些孔,你干么?

网友:
100块能买一个了

网友:
能理解, 你那相当于样品  ,贵是应该的  ,人家设备是万能的 ,但也要调整才可以  ,之后还要改回去  ,还有人工   ,时间成本   ,如果批量  , 比如做他2000个, 一个保证10元以下  ,

网友:
找个附近激光切割加工的

网友:
工钱贵。机壳开孔都能自己完成。买个与管脚尺寸相付的开孔器,手电钻就能打出很漂亮的孔。

网友C:
铝板还好开点,不锈钢的话可是不容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板还好开点,不锈钢的话可是不容易开了。

不锈钢开孔要加点水散热,我没开过但是我看到做不锈钢防盗窗的老板在开不锈钢方钢孔时就是在开孔时加用水,也有老板不用水也可开孔。好像是用的另一种合金钻头。

网友:
自己动手----乐在器中。

网友:
铝板开方孔曲线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