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电瓶充电保护电路

楼主(2020-01-11):
我有一辆电动三轮车,用的是48V锂电池组。充电线是从四楼引到地面的。这个电路,用于充电结束后,就从源头把电源断开,以保证安全。

楼主:
电路原理:当AB间接有负载(我用的是54V5A充电器),红色线的电流大约是1安多点,经过电流互感器后,约有不到3毫安的电流。这电流转换为电压,驱动T1饱和,T2截止,继电器不吸合。充电束后,红线上电流很弱,电流互感器无电流输出,T1截止,T2饱和,继电器吸合,把100K电阻接入交流回路,产生一定的漏电流,驱动漏电保护开关动作。整个电路断电,实现了保护功能。

楼主:
这个电路的使用,要先在AB端接上充电器,充电器与要电池组连接。然后,合上漏电保护开关,充电可以正常进行。充电完毕后,漏电保护开关断开。
如果AB间不加负载,只要一加电,漏电保护开关就会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原理:当AB间接有负载(我用的是54V5A充电器),红色线的电流大约是1安多点,经过电流互感器后,约有不 ...

利用漏保控制供电的思路真不错,赞!
继电器控制建议加上几十秒至一两分钟的延时,避免因误操作造成还要上楼合闸送电的麻烦。

可以用个4069之类的6非门来实现控制和延时,第1个非门接个反馈电阻做线性放大,第2个非门整形,输出端接个RC延时,第3个非门整形,第4、5、6个非门做反相或并联增加输出能力,最终控制继电器接入旁路电阻。电源电路用电容镇流加稳压管稳压,能简化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使用,要先在AB端接上充电器,充电器与要电池组连接。然后,合上漏电保护开关,充电可以正常进行 ...

求设计一个锂电池多电压充电器,谢谢。
电动螺丝刀12伏,电扳手16.8至21伏,电冲击钻29.4伏,能组合一起该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漏保控制供电的思路真不错,赞!
继电器控制建议加上几十秒至一两分钟的延时,避免因误操作造成还 ...

这个建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设计一个锂电池多电压充电器,谢谢。
电动螺丝刀12伏,电扳手16.8至21伏,电冲击钻29.4伏,能组合一起 ...

开关电源,我只会使用现成的,也会一点儿按图制作简单的固定电压的电源。可是不会设计电路,更不会设计这种多电压输出的电路。

楼主:
用电容降压的稳压电路,由于用在这里时安全不是问题,所以还是比较合适的。只是,那只稳压管需要电流比较大的,以耐受开机时的大电流冲击。这个手头没有。如果用多只整流二极管串联代替,也复杂。

楼主:
还有,如果用这样的电路,与大功率稳压管同向并联一只整流二极管是必须的。这样,交流电的正半周给出正常的稳压值,负半周,则只有0.6V左右的输出。

网友C:
1、最好不要用“动作电流”作为“驱动电流”,那样可靠性不高。“动作电流”是实验时获得的数据,并不能保证长期中任何一次该电流驱动下都能可靠动作。可靠不动作电流与可靠动作电流之间有一个模糊区,在这个区间内的动作是不可靠的。而“动作电流”只是这个模糊区内的其中一个。剩余电流保护器(漏电保护开关)一般的额定动作电流是5mA,而楼主的电路中的电阻是100k,其驱动电流为2.2mA似乎显得小了一些,最好是不小于5mA,也就是说该电阻最好不小于43k。
2、充电器的低压测会消耗一定的电流,也就是说输入测交流电源断开后充电器的低压部分会消耗少量的电瓶电量,虽然这个消耗很微不足道,但若成时间不拔除的话总会对电瓶电量有少许消耗,所以更完善些的话,最好充电结束后也自动切断电瓶与充电器之间的连接。

网友:
用漏保做控制确实方便这思路好。

看电路可能不能正常工作,电容0.01太小在电源负半周T2可能会导通继电器动作。把10K电阻改接在电容后接T2基极,电容加大到有几分钟延时动作。就可以空载合闸几分钟后无电流自动断电。这样可以先在楼上送电再下去接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最好不要用“动作电流”作为“驱动电流”,那样可靠性不高。“动作电流”是实验时获得的数据,并不能保 ...

漏保一般动作电流在30毫安以上,100K电阻肯定用不了。我以前就使用漏保做过自动断电,使用节能灯做动作信号电流。

这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里算“酒后吐真言”吧,拿漏保做控制电路算违规。

网友:
11楼说得对,不考虑T2基极电流的情况下,充电时间常数才0.075ms,放电时间常数才0.067ms,太短了,半个周波都有10ms呢,一般来说总得考虑有20ms以上的时间常数吧。所以这个电容就起码要2.2uF的才比较合适。

网友C:
剩余电流保护器是用作漏电安全保护的,一般不宜作正常的控制使用,动作次数多了可靠性就不高了(本身设计就不是针对频繁动作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楼主这样使用属于违规,但若单独这样使用而不再作漏电保护(人身安全保护)而借用来作特殊场合专用也未尝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剩余电流保护器是用作漏电安全保护的,一般不宜作正常的控制使用,动作次数多了可靠性就不高了(本身设计就 ...

如果按规范,漏电保护器在每个月里都必须按一下,以验证其可靠性。可我几年里也没有按过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愿意去闯红灯,那是拿命开玩笑呢。可我也记不起来每个月去按一次家里的漏电保护按键,这可咋办呀?难不 ...

道理不是一样吗?除了闯红灯有交警监督、有交通法规制约外。
每月一次的试验是为了防止保护器失效(有漏电拒动作)而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同样是要死人滴!)。不发生触电事故当然是没有关系,可是一旦发生触电事故而正好保护器这个时间段又发生失效了呢?

网友:
从事电气工作的人都知道:操作票制度、工作票制度、停电、验电、悬挂接地线、悬挂标识牌等等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不遵守这些制度、不采取这些措施不见得一定会出事,但出事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很多事故都与没有很好地遵守规章制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道理不是一样吗?除了闯红灯有交警监督、有交通法规制约外。
每月一次的试验是为了防止保护器失效(有漏 ...

如果是这样,那可难办啊!我是从来都没有想起过每月都去按一下那按钮,除非今天。我这就去按一下!Q大有习惯每个月去按一下漏电保护开关,这得多好的记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可难办啊!我是从来都没有想起过每月都去按一下那按钮,除非今天。我这就去按一下!Q大有 ...

不是非得准确的每个月一次,而是大概这个周期。想到了就去试验一次,这样一段时间内自己也放心。其实这个是为了预防极小概率事件发生严重后果而作。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碰到。但万一碰到了呢?举手之劳就能挽救一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