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DC-2A自动补偿电测仪电路图

楼主(2020-01-11):
请求师傅们:有一台地球物理勘探用的电法仪器,是用直流电子管工作的,想把它原先的供电部分改造一下,以适合目前使用的锂电池,苦于没有原机线路图,因此请求师傅们!预先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甲乙电池方式的,不去管它内部电路,直接买合适的升降压模块替代了原来的电池就好。电源纹波之类的问题需要自己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甲乙电池方式的,不去管它内部电路,直接买合适的升降压模块替代了原来的电池就好。电源纹波之 ...

它的灯丝是一号电池,五个一号电池供灯丝和极化补偿,67·5v供屏极工作。经常用9v的方块电池7块串联使用。

这个仪器是很实用的,工作很稳定。野外测量以前用的很多。后来逐步被现代化的晶体管,集成,模块.........电路所代替了。

也算是“功勋”仪器了。

楼主:
是四节一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