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60v电动车改锂电,电压问题

楼主(2020-01-11):
最近手上有两组双登48v50ah通信电源,出厂是13年1月份的,循环次数很少,单体:25ah铁锂软包。单体8a放电测得还有24a以上的容量,想拆件做电动车的电池,求教各位以下问题:
1.13年出厂的电池,虽然容量尚好循环次数少,这种电池实际是否还耐用?寿命怎么样?
2.电动车是5个12v铅酸电池串联,电压在60V,铅酸电池满电差不多在70v以下。电动车转换器是48-64v,控制器是60v。我使用20串电池组,满电电压有73v,如果这样上电是否会造成控制器转换器烧掉,或者超压使用会不会寿命更短?
3.如果改电动车的控制器为48v,是否可以之前利用原车的控制钱接线使用?仪表是否也需要改?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使用,铅酸电池5块刚充满也70多付

铁锂的集中放电电压也在3.2v左右,就是担心的满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心使用,铅酸电池5块刚充满也70多付

对,完全可以使用。不用任何更改。我的通讯铁锂放电电压是3.1Ⅴ。铁理的优点是安全,其它的就难讲了

网友C:
这种基站电池一般是15串磷酸铁锂比48V电池电压还低,60V控制器保护电压52.5V用不了,得48V控制器或改原控制器电压制。DC宽压不用换,仪表自己看着办,数字制的一般不用理。

基站电池是容量型,不能大电流放电,超过1C放电坏的快。以前在电动车论坛见人基站双登电池不如比亚迪电池好。我买过一块双登单体回来测试性能不好,两年后容量50降到30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完全可以使用。不用任何更改。我的通讯铁锂放电电压是3.1Ⅴ。铁理的优点是安全,其它的就难讲了

锂电相对铅酸还是危险系数高一些,但是优点也很明显,铅酸到了冬天续航掉了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是没问题的,不过最好打开控制器,看看滤波电容的耐压值。如果耐压不够最好换掉。我的立马电动车, ...

谢谢坛友,只是稍微懂一点电基本常识,也爱折腾,但是这个对外太有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铅酸电池5块串联充满后约72.5V    但是这个电压是空载电压,一旦电机起动,电池的电压立刻会降下来的, ...

铁锂电池的放电曲线,从3.65-3.2v接上负载下降很快,集中在3.2v的放电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基站电池一般是15串磷酸铁锂比48V电池电压还低,60V控制器保护电压52.5V用不了,得48V控制器或改原控制 ...

所以还是想把组装成20串的电池。应该通信锂电池的倍率在1c是还算正常,只是通信用的锂电很少被启用,现在停电越来越少。

网友F:
大牌控制器的电容耐压一般是定制的,我拆晶汇64V(16Vx4)控制器,内部电容耐压80V。电容耐压都有余量,一般略微提升电压影响不大,
改48V,原车电量表就不准,不换电机的话,电机实际功率会小很多。跑不快。
真正让电容提前完蛋的都是电流过大。滤波设计1A的负载,跑2A,电容寿命就会严重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牌控制器的电容耐压一般是定制的,我拆晶汇64V(16Vx4)控制器,内部电容耐压80V。电容耐压都有余量,一 ...

恩,还是改电池的方案更好,今天把组好的20串铁锂电池小试了一下,没有完全充满的情况是65v,裸电池还没有装上保护板,单体也还没有完全均衡,和铅酸的感觉差不多,速度达到40km后,自带数字电压的仪表上电压掉到56v,巡航还得多跑几趟

网友:
60v至少要17串的磷酸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改的电瓶车,速度能跑到多少?我的72v,还跑不到50

控制器的电流决定电机加速能力,电压与电机的定速(就是电机线径粗且匝数少或者线细且匝数多)决定最终速度。要想速度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超压。72V电池用48V电机,保准比48V快的多 , 不过退磁或者烧电机别找我。。。

网友H:
引用 楼主:
锂电相对铅酸还是危险系数高一些,但是优点也很明显,铅酸到了冬天续航掉了三分之一

用磷酸铁锂,冬天续航里程就不是“掉了三分之一”了,搞不好会是“掉到三分之一”。这跟你所在地的冬季温度有关。

磷酸铁锂低温放电性能极差,所以电池包冬季需要加热。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这也太六了,不忍直视啊,72v去操48v。。。就是电机获得的有效功率吧。。。想不通,60v的和72v的 ...

我当时的大龟改装车60V1000W电机.当时用的1000W方波控制器.限流40A.工作电流近40A.最高车速60迈.后改成正弦波控制器限流80A的.车速太快可达75迈以上.刹车都刹不住.现在上海不允许开超标车.家有几辆电动车在吃灰

     当时1000W60V电机+方波控制器1100元。正弦波80A控制器58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当时的大龟改装车60V1000W电机.当时用的1000W方波控制器.限流40A.工作电流近40A.最高车速60迈. ...

正常的换控制器是提速不了的。你控制器是开了弱磁提速功能。
一台直流电动机的电压定了最高转速也定了,也就是在这个转速下电机发出的电压与电源电压一样,再加快转速电流就该回充电池。
控制器的弱磁程序让控制器在一定的时间输出电流弱化永磁体的磁场令反电动势降低从而得到超过原本的最高速,代价是多消耗一些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换控制器是提速不了的。你控制器是开了弱磁提速功能。
一台直流电动机的电压定了最高转速也定了, ...

是的你不说还真忘了.买正弦控的时候是有弱磁提速一说.当时不能理解.但同一组60V40A铅酸换控后确实能多跑七八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当时的大龟改装车60V1000W电机.当时用的1000W方波控制器.限流40A.工作电流近40A.最高车速60迈. ...

在控本身合适的情况下改大控的电流不能提高极速,因为电机转速越快,反向电动势越高。加上线圈自身阻抗,到了一定速度控制器输出电压与电瓶一样了再提高频率电机转速也不能上升(除非下坡)
如果你控太小本身喂不饱电机,提高电流才能提升速度

网友(2020-06-26):
不知道楼主改装了效果如何,我也是买了两个通信锂电池,到手再看看是几串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48v50ah通信电源是15串铁锂?拆解组合成20串铁锂+带个均衡保护板即可,电压可以兼容12V*5个的铅酸电池,充电器要换成锂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磷酸铁锂,冬天续航里程就不是“掉了三分之一”了,搞不好会是“掉到三分之一”。这跟你所在地的冬季温 ...

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注意要动力铁锂。

网友:
电压,电流应与车辆相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