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级中放的超外差凭什么比来复再生灵敏度高呢?

楼主(2020-01-12):
奇怪,都是一级放大,凭什么有高有低,按说变频后所有的台都是一个频率,放大时不存在低端和高端,可是直放机低端高端都不如超外差的机器,选择性好可以理解,毕竟也有两个中周来选台,怎样灵敏度的高呢?那么两级高放的直放机会不会比一级中放的超外差灵敏度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制作经验,一只管子的外差式收音机,也就是只有变频的外差式收音机,其性能,尤其是灵敏度方面,是远远 ...

这个真是中肯之见了。摩托车有跑得比小汽车快的,但最快的摩托车是比不上最快汽车的。

网友B:
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制作一部灵敏度可以和一级中放外差机媲美的再生机,正在构思中

网友:
1、变频也有增益,变频+一级中放,实际有两级放大。
2、中放的增益可以比直放增益做的高而不自激,中放频率固定,匹配要比直放好做。
3、选择性对可收听灵敏度有影响,所以有双信号灵敏度的指标。一个与强台相邻的弱台,若选择性不好,这个弱台会被强台淹没而无法收听,可收听电台的个数少了,主观感觉灵敏度低。

网友:
变频20db,高于再生15db。中放30db,高于高放1?db。结论,前者高出约20~25db。

网友C:
为啥很少见三中放收音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啥很少见三中放收音机呢?

一般两级中放灵敏度已经足够,调试得当的两级中放机中波灵敏度可到0.1mV/M以下。如果用三级中放反而容易自激,此时不得不降低中放增益,反倒得不偿失。还有三级中放的带宽很窄使声音高频损失很大,此时要加宽窄带电路加以补偿,电路复杂只有高级机才用。上海出的晶体管收音机一书中有个九管五波段的图纸(没有型号品牌)就是采用的三级中放

网友B:
记得少年时期把我的来复再生四管机单连改成双联后前面加了一级变频,灵敏度选择性好的不行

网友:
举个例子,低频调制高频后,就像寄快递,把东西装盒子里,低频语音信号就是你买的东西,高频就是盒子,你买的东西很小,高频放大相当于把盒子和东西同时放大,你不会丢东西,只有低频放大就相当于只放大东西,箱子丢了东西也不知道。从理论上讲,高频多级放大容易自激,所以变频成中频后进行放大不会正反馈给前级形成自激振荡,同时每级放大进行选频增加了选择性,所以好的机子还有二次变频,就是增加选择性,增加增益,避免自激,达到放大微弱信号的目的。
三极管放大不同频率的效率是不一样的,频率越高效率越低。
两级高放也容易自激,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频率越高越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很少见三中放收音机呢?

三级容易自激,一般改用二次变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记得少年时期把我的来复再生四管机单连改成双联后前面加了一级变频,灵敏度选择性好的不行

也就是说,您把再生来复放大用于中放?

网友E:
再生机做得好,中波灵敏度也就0.5mv/M,随着工作频率下降灵敏度下趺迅速,把频率低端调到满意状态高端自激啸叫,灵敏度极不均匀,所以早期再生成品机,都有再生调节纽,称"回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生机做得好,中波灵敏度也就0.5mv/M,随着工作频率下降灵敏度下趺迅速,把频率低端调到满意状态高端自激 ...

过去叫回授,现在叫反馈,反馈包括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包括振荡电路、再生,负反馈包括自动增益控制、带宽控制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制作一部灵敏度可以和一级中放外差机媲美的再生机,正在构思中

再生完全可以超过一级中放,就是不好控制,容易自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再生完全可以超过一级中放,就是不好控制,容易自激

再生控制的问题己经解决了,引入较弱的负反馈,抑制再生的无限制增加,把高频放大后过高的幅度限制到自激之前的水平,并非限幅,再生放大就具有很高的矩形系数,灵敏度选择性超过二级中放的超外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生控制的问题己经解决了,引入较弱的负反馈,抑制再生的无限制增加,把高频放大后过高的幅度限制到自激 ...

您说的对,引入负反馈,加大射级电阻,减小旁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您把再生来复放大用于中放?

是这样的,此时再生只对465中频回授,固定频率可以调到最佳而不会变化,不像直放式那样高低频难以兼顾,顾这头顾不了那头,所以觉得效果极佳。而成本没有增加多少,这在当年是最最主要的因素,没钱呀,能少一个零件就少一个,哪怕是一只电阻呢

网友:
有没有好的再生电路,我也想过再生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制作一部灵敏度可以和一级中放外差机媲美的再生机,正在构思中

昔老前辈;

我已制成过这样的四管机,在广东深山老林里超外差六管机白天没有电台,四管再生机却可收到南昌台和香

港台.晚上就更不用说了.

经验是;20CM长磁棒,调谐线圈好象五十多股/四段.次级高圈数〔约11圈,要无数次实验〕并可单独调整在

磁捧上任何位置.除了天线输入端以适当的尽量低阻抗来解决中波全段再生均勻度.

在高放级输出端与检波二极管间的交连电容数值选取更为重要,要使高放管输出阻抗尽量低,这样才能大幅度

增加再生量,因无论高放入端,或输出端阻抗微微高一点,再生便啸叫,所以幻想以输出端高阻抗来取得高增益,在

再生电路是行不通的.当时我的检波二极管与三极管C极交连电容大约是6500pF-8200PF.高放级C极所有元器

件,远离磁棒12cm以上.建议便用E极线圈电感再生与C极电容再生共用,便全中波段再生都均勻要便高放级有

高增益,唯一的办法是提高电源电压.而这点正巧使四管机低放推动级和功放在固定输出时〔例如我选100mW,

5x7喇叭.其实可选如50mW,六寸或八寸喇叭〕其输出阻抗很高,而具有无与伦比的单级特高功率放大倍数.由于

征求使用者意见,我只选了9伏电源,即使如此,由于输入/出变压器设计成特高推比,推动管放大估五十多DB,功放

级放大大于三十多DB.这就为全机有约120DB以上放大量超过六管机提供了优秀的先机,

特殊特低阻抗的来复级的优秀所争取到的另外的放大量只是抗大战果.

高放管的放大倍数;由于使用了以上多点措施,使得机子对外界温度变化感知非常灵敏,从下午温度开机至晚上,

在最高再生量时要调整两三次,才能保持至晚九时,〔当时我用鍺管3AG1E?〕放大倍数为65,所以,为了做出超

赶六管超外差机这么高的目标,对高放管的恒流和温度补偿电路作深刻的研究是必须的.当时由于我妹赶于下乡,

我只退回数DB的再生量,白天己收到邻省南昌台等,就未赶及研究.

高放管的低频负载;由于低放的推挽变压器及推动变压器我是采用6P1铁芯和EL84铁芯,故高放管无意再行临时

设计优质变压器,这是下着,这影响了高频管的供电电压,实验时证实,高频管供电电压些许提高,对灵敏度有极大

帮助.经过无数次反复灵敏度测试,当总电源9V时,高放管Rc为1.25K欧时3AG1E灵敏度最高.或许,使用9018G这类

硅管,有高至18V的电源选择幅度

由于使用了大尺寸变压器,高低音都优于胆机

写下以上抛砖之文,期望引出和田之玉

网友:
谐振的功效,类似物理的共振现象

网友:
外差只是选择性会好。直放式做好了也一样可以达到甚至超过超外差的灵敏度。如果接收频率变化范围较小,甚至是定频接收,直放式也不会差多少。如果频率覆盖范围比较大,电路上很难照顾全面。

再生式的灵敏度上不会比超外差差太多,甚至可以相当。单管再生甚至可以过到两级中放的灵敏度。但要做到这样,再生却是很难做到均匀,需要经常手调再生才好。

还有超再生,那是在灵敏度上绝对可以同两级中放的超外差相当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制作一部灵敏度可以和一级中放外差机媲美的再生机,正在构思中

我确信你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确信你做不到

做到了有啥鼓励没?重赏之下,必有....^_^

楼主:
发贴时我是这样想的,曾经有一个直放的四管机,就是一级来复再生,一级三极管检波,一级低放,最后射极输出。这个机器按卖家说他已经调试到最佳状态了,可经我实际收听,只听到两个本地强台,和两个省台,和声音很小的中国之声,做为三级硅管一级锗管的四管机器就算是用1.5伏电池灵敏度也会这么差的,反观采用7642和两个9014的机器就能收到十多个台且声音都另人满意。那么和工厂做的六管超外差机器相比直放机的选择性还可以(可能是台少),但是一级中放和也是采用三极管检波的机器能收到16个台,也是声大的声大声小的声小,这点不如集成电路的,但是同样是检波前就一级放大,收的台却差两倍确实是说明问题了。

网友A:
我的制作经验,一只管子的外差式收音机,也就是只有变频的外差式收音机,其性能,尤其是灵敏度方面,是远远比不上用一只同样的管子制作的单管式再生来复式收音机的。如果制作两管机,那么,超外差式收音机,其性能,则远远地超越再生式。三只管子的超外差式,已经可以多波段接收世界各地的电台信号,而再生式,无论如何是出不了这个效果的。四管时,已经可以设计出性能相当出众的超外差式收音机,而再生式,其性能,已经无法相比了。五管时,六管时,还有再生式收音机什么事?
所以啊,一只管子是,再生机好。两只管子时,超外差式已经崭露头角。三管及以上时,那是超外差式的天下。两种制式,已经是天壤之别。

网友:
以上的比较,是相同条件下的比较。何谓相同条件?比如说,用一样的晶体三极管数量,用一样的天线回路。天线回路,指得是磁棒,天线线圈,可变电容。当然,外差式的必须要用双连。再生式的,用双连还是用单连可以自由选择。但可变电容的容量必须是一样的。即:再生式的用360P的单连或者双连,超外差式的则用360P的双连,就算是条件一样。其它情况,不作限制。当然,在晶体管数量限制下,其高频管低频管可任意分配。

网友:
一般来说,超外差式的收音机,需要的高频管多一些。如果非要限制只能用一只高频管,那么,超外差式的,就要降低中频频率。

网友:
在这个条件下,谁试试?
条件:一条120毫米长的直径10毫米的中波用磁棒,一个365P的空气可变双连,一个与磁棒和可变匹配的天线线圈。六只晶体管,不论高低频。电源电压都用6V。
上面是硬条件,再生式的,超外差式的是一样的。
其它不作限制。
如果在这个条件下,谁能够制作出的再生机比超外差式的性能好,那真是太棒了!
性能好,指的是灵敏度,选择性,工作稳定性。输出功率不做限制。

网友:
这只是在中波段比,再生式似乎还有机会。如果制作多波段的,再生式则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不是吗?

网友:
楼上的设想有点意思,不过条件对外差机过于宽松,要是六只晶体管做成标准的一级变频两级中放一级低放一级推挽功率放大的六管外差机,那么再生机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我的预期值可以是达到一级中放外差机就可以了,超过外差机不作为预期值。所以,条件是否可以限定一下外差机只有一级中放即可,并不得再加再生等措施,因为加了后就有傍再生机的嫌疑了

网友:
要不,就上面的条件,都制作一台能够接收三个波段的收音机,看看是再生式的好,还是超外差式的好?比一比,谁接收的频率范围广?也就是,都再多给一条120毫米长直径10毫米的,可以用于30MHZ以下的磁性天线棒。线圈,随便吧。只要是绕在这条磁棒上,都可以。

网友B:
肯定只做中波的比较,否则,要是再加上调频波段,那还咋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只做中波的比较,否则,要是再加上调频波段,那还咋比呀

朋友说得对,也只有在中波段,或许还有得比。就比中波罢。晶体管只用一个时,就不要比了,来复再生式胜出无疑问。只用一只管子时,外差式只可能有一个变频器,再优秀的制作,也比不过优秀的单管再生来复式。

网友:
用两只晶体管时,制作优良的超外差式机的性能,是可以比再生式来得好一些的。三只管子以上,那是超外差式的优势天下。

网友:
所以,就不要比单管机,也不要比三管机或者以上的,要比就两只管子的机器相比。这样,也许还有些比头。

网友:
还必须规定,超外差式机,不许再生,不许来复。否则,超外差式的,在中频加上再生,再来复,那性能,已经相当高级的。

网友H:
俺等小p民坐等大师们华山论剑!!!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俺等小p民坐等大师们华山论剑!!!

这还用论。反正,我是制作过单管外差的,其性能是比不过单管再生来复式。仅用一条磁棒的单管再生来复式,可以用高阻耳机收听许多电台信号。而外差式的,简直一个也收不到。当然,如果当地有广播电台例外。如果单管能够制作出超外差式的,性能可能会好得多。要不,Q大给个单管超外差电路图,我来实验?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论。反正,我是制作过单管外差的,其性能是比不过单管再生来复式。仅用一条磁棒的单管再生来复式, ...

q一直是跟在p后面的,属于跟p虫。跟p虫只带眼、带耳、不带嘴!——观望、倾听、不发言。看大师们献艺、欣赏大师们精彩表演。虽然无有水平看门道,但还能看个热闹不是?多嘴是万万不敢滴!

网友:
引用 网友H:
q一直是跟在p后面的,属于跟p虫。跟p虫只带眼、带耳、不带嘴!——观望、倾听、不发言。看大师们献艺、欣 ...

网友:
那就三只管子吧,不管对于外差还是再生式好歹都有些发挥的空间,至于非要120毫米磁棒之类,不必要限制了,我手头有100或者140的就用不成了?加一条要用喇叭放音但不比较输出功率的大小,外差机限定一级中放,可用来复,不然三只管子的外差机一级变频两级中放用耳机收听,再生机必败无疑。至于所用的晶体管,不必限定了,硅锗均可,任何型号都行,愿意的末级用3AD6都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再生控制的问题己经解决了,引入较弱的负反馈,抑制再生的无限制增加,把高频放大后过高的幅度限制到自激 ...

老师,能用一个实际的电路图说明吗?

网友:
还有不限制二极管的型号和数量,愿意用的,倍压检波,普通检波,强信号抑制,滑动甲类偏流,温度补偿,电源整流,咋来都行

网友:
限制只许用一级中放时,用三只晶体管,性能最好的,莫非是一级变频,一级中放带低放,一级功率输出,共4只晶体管,可以达到相当的水平。请看:

网友:
啊,犯规了,这是个两级中放电路。

楼主:
我也不另开贴了,是这样的,我一朋友20块钱在网上买了个超外差6管机的套件,跟他儿子一起装,本来就是培养儿子的动手能力响不响无所谓,结果具然上瘾了,本来套件的零件都是齐全的,结果到手后发现可变电容具然少了根焊片,然后就急不可耐了,向我要了个小电容,按图装上后,没台,我去看了也没看出问题,我下的结论是套件就是残次品,响的可能性很小。
            结果过了两天,小收音机爱好者发现搜不到台的问题了,朋友和我说,他儿子发现我给他的双联和套件的双联不一样,一多一少,我看了恍然大悟,本来套件上的双联是差容,我给他的是两波段收音机拆下来的等容双联,帮他换了个可变电容后,果然有微弱的一个电台声了,一问他他说百度里说的没台他就动了中周,于是我帮他一起简单的调到声音最大,又收到6个台,比商品机差很多,但是好歹是响了,估计不是465千周的中频了。
          这件事让我想到另一个事,看第一个图是我手上的宝石花705a,用的是双联,而第二个图是我在闲鱼上买的咏梅s203(过两天就到手了),我刚才说过在一部老集成电路中短波两波段收音机里拆了个等容双联可变电容,那些部咏梅203看图中好像是采用四联可变电容,那为什么双联就能做到的事,为什么要用四联呢?有没有知道的?
         还有,这个机器的短波是用的短波专用的线圈,而不是采用短波磁棒,主要是靠拉竿天线收短波,但是我记得上部机子的短波线圈是绕在中波磁棒上的几圈亮亮的镀银线,中波线圈和它并列,我敢肯定这个磁棒不是中波和短波磁棒的对接,因为在这么短的扁磁棒采用对接不现实,另外也没看到接的痕迹,看来短波收台还是靠的拉竿天线,另外部机器中波和别的机器都一样,但是短波段不是6到18兆,而是10.7到11.7兆之间,这么点的短波段有几个台呀!
          请教两个问题,为什么中短波两波段收音机有用等容双联的,也有用四联的为什么?
         为什么中波短波线圈绕在同一根磁棒上?

网友:
三管超外差式收音机。

网友:
所以我限制了三只晶体管,还有,虽不以输出功率大小论胜负,但是输出功率大的可以获得印象分,我那时装收音机同伴们都是先看谁的声音大,正所谓先声夺人

网友:
三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J:
用两个管子直放机,我做过两级高放两级低放的来复式。加上可调再生,灵敏度可以和一级中放的外差机拼,但选择性大多数情况比不过。再生调到临界状态,灵敏度可以很高的,缺点是电源电压跌落时,再生减弱了,假如采取稳压措施,又增加了元件,不符合简洁的要求

网友:
用Q值倍增器,增加一支管子,再生的效果好,音质佳,增益高。但如此相当于本振的代价换取,不如做外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两个管子直放机,我做过两级高放两级低放的来复式。加上可调再生,灵敏度可以和一级中放的外差机拼,但选 ...

除了三极管,不限制其他器件的数量,不存在简洁的问题,刚才说的二极管,其中一个用途就是可以稳压,这不解决了你说的问题了吗。如果要说简洁的话,那外差机多出来的振荡线圈补偿电容中周等等,那就没法说了

网友H:
问题是比什么?怎么比?
不是同时同地比谁说得清谁优谁劣?技术指标有那么多项,不定权重又怎么个打分法?更不要说只是主观试听评价了——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两台机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很正常,如果这种情况又听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比什么?怎么比?
不是同时同地比谁说得清谁优谁劣?技术指标有那么多项,不定权重又怎么个打分法? ...

Q大,明白人!

网友:
电源电压和电源效率不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两级中放灵敏度已经足够,调试得当的两级中放机中波灵敏度可到0.1mV/M以下。如果用三级中放反而容易 ...

调频三级中放的有的是。

网友:
只能自个和自个的机器同时同地比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很少见三中放收音机呢?

调幅中放如采用三级中放可以参差调谐,如电视机的调幅放大。

网友:
我认为用三个晶体管,对于接收某一个特定频率电台,直放机不一定输,但是使用方便性不如三个管子,一级中放的外差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老师,能用一个实际的电路图说明吗?

正在实验改进和优化,等完成了会开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实验改进和优化,等完成了会开贴。

等佳音和电路!

网友:
在短波段,一级或两级高放-再生机灵敏度有可能赢过一级中放的外差机。因为在短波段,再生的增益可以比中波提高20dB。10MHz/10kHz=1000,1MHz/10kHz=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另开贴了,是这样的,我一朋友20块钱在网上买了个超外差6管机的套件,跟他儿子一起装,本来就是培养 ...

后背带四只微调电容的双连电容而已。如CBM-243B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比什么?怎么比?
不是同时同地比谁说得清谁优谁劣?技术指标有那么多项,不定权重又怎么个打分法? ...

Q大要忍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比什么?怎么比?
不是同时同地比谁说得清谁优谁劣?技术指标有那么多项,不定权重又怎么个打分法? ...

这个太简单了,如果没有在坛子里议论这个话题,我自己做一台再生机那就没法和外差机比较了?我的目标就是和现有的厂制产品三管机比较,型号定为泉城303,我在本地看泉城都可以收到哪些台,再生机是否可以收到,状况如何就可以了。之所以选泉城303,一个是其他的三管机如熊猫B302之类目前价高且难以寻觅,另外泉城这机子我过手多台,感觉是各方面指标比较均衡,可作为比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版主抛的已经是和田之玉,别人再抛,只能是砖了。
本人才疏学浅,无法从理论上与版主探讨直放再 ...

好象收上百个台,是龙虾网友的矿机用大天线曰夜同频多台的汇总,才会有百多台,中波频宽那有百三个位置呢?

而我介绍的朋友由于住楼梯间,有四条钢筋直达五楼,才可以以单管机收到四十个台。

我收音环境一般,只收到约三十个台左右,但我真没心思去逐个点收多少台,

在山里白天收到南昌台香港台是我妹下乡回来告诉我的。

所有数字及来龙去脉,在这里说清,讲准.

我是没有精力二十四小时搜住收音机听呼号,在HAM业余段,最多不超六个小时

网友H:
引用 网友K:
Q大要忍住啊~

放心啦!跟屁虫小q一定聆听大师们的教诲,努力学习不乱多嘴!

网友M:
对于中放三个中周,初级负载圈与次级其圈数比值,很有讲究,TTF1中放管微加大电流,就叫啸自激,TTF2早期

第三中周用2-3,二中放也是无法调高放大-自激.以上中周声音都冷.硬.直至第三中周有TTF-2-9出现,不但二中放

可调得很高放大,而且声音变暖,拉近了国产中周与进口中周机的音质.

而大电容中周出现〔330P,500P/1000PF〕又把中放的指标抛离了TTF1/TTF2,

如果制作非两级中放机.对于选中周中的第几中周第几中周,能取得最高增益是一门技巧,建议取330PF或500PF

双中周的首中周抽头圈数/调谐圈数,次级取双中周第二中周次级圈数,这样的双中周合成的单中周,比TTF1/TTF2/

TTF3/TTF4任何中周都优秀.如若用二极管检波在次级,建议用TTF-2-9,如直接用初级直接接二极管,或倍压检波.

建议用1000PF电容的中周.

一直以来,都很期望晶体管区的网友发表一些有关中放级输入交流阻抗/输出交流阻抗讨论贴优选贴争辩贴,现在

看来马上就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如果没有在坛子里议论这个话题,我自己做一台再生机那就没法和外差机比较了?我的目标就是 ...

对于大师来说简单的东西,对于小q来说也许一辈子也琢磨不透。所以还是多听多看多学习少多嘴的好。虽然不能完全领悟但还是要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为啥很少见三中放收音机呢?

收信机有三级中放的。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一直想找三级中放且相对简单的电路看看。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放心啦!跟屁虫小q一定聆听大师们的教诲,努力学习不乱多嘴!

Q兄;现在不多咀晚了

实不相瞒;我读你的贴超过一百小时,前几年读某一位网友贴搜索很方便,现在不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Q兄;现在不多咀晚了

实不相瞒;我读你的贴超过一百小时,前几年读某一位网友贴搜索很方便,现在不成了 ...

谢谢总理大人的抬爱,跟屁虫小q献丑了,不太上得了台面,所以小q还是多看多听多学习少多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一直想找三级中放且相对简单的电路看看。

三级中放电路有过,不知是欧州还是曰本的图,是AGC电压三级联动的,自已画出来就可以了,并不复杂

一中放0.25mA,二中放0.3mA,三中放0.5mA.管子用9011.

当时国内很多人评论第三中放不适宜加AGC电压,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盲从鬼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制作一部灵敏度可以和一级中放外差机媲美的再生机,正在构思中

您可以试试7642,绝对可以干掉一般的三极管。就是输入回路Q值需要注意了

网友:
再生就是通过正反馈的方式强行给输入回路补充能量的,这样一来就能把输入回路的Q值提高,提高一点点选择性但有限,最重要的是提高灵敏度。但既然是正反馈,就代表振荡和不稳定,所以还是玩超外差较为靠谱,哪怕一中放的超外差都比超再生的使用效果好,最起码超外差不叫,整个频段灵敏度均匀,而且选择性和灵敏度都能超过再生收音机。当然了,如果不嫌选择性差,会鸟叫,超再生收音机做好了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收信机有三级中放的。

为什么自激?因为总放大倍数太大了,输出端和输入端的分布参数引起了回授,因此自激。我个人觉得,如果AGC足够强大且布局合理,三级中放不自激还是很有可能的,具体可参考139A的中放,那可是渥尔曼电路!把我吸引住了

网友:
不仅仅是倍数,还有相位很容易满足自激条件。要搞实验就要往死了屏蔽,各级装金属盒里。

网友:
拆开老式专业收信机(可变电容调频率的),高放和多级中放的屏蔽做工很讲究,一沱沱的厚大金属,所以动不动电子管的百斤晶体管的几十斤,民用收音机这就差远了,没好的各级屏蔽,分布参数互相影响很大,好易自激,就谈不上灵敏度了!

网友:
直放来复式的,用一只微导通的三极管代替二极管检波,灵敏度会得到更大提升,但音质会略差。

楼主:
因为收音机还在路上,图片看不到内部结构,我还以为用的是中波调频用的四联呢,不知道分立的元件做的调频电路有没有三级中放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对于中放三个中周,初级负载圈与次级其圈数比值,很有讲究,TTF1中放管微加大电流,就叫啸自激,TTF2早期

第 ...

12*12的TTF-3系列的-1/-2/-3/-4正好对应10*10的TTF-2系列的-1/-2/-3/-9

网友:
引用 网友O:
12*12的TTF-3系列的-1/-2/-3/-4正好对应10*10的TTF-2系列的-1/-2/-3/-9

我未提TTF-3是听说现在出新的10x10系列磁芯其Q值已超过日本米芝米当时世界上Q值最高的磁芯.

-3也是可用,Q值亦非常高,见【上海牌312】机内几套中周都是上佳设计,不用白浪费.

网友(2024-04-11):
一个管子的再生机调好的话,选择性非常好,而且没有镜像频率;
几个管子的超外差镜像频率一塌糊涂,选择性指标也不见得提高多少。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为啥很少见三中放收音机呢?

        中放级数太多了没有必要,两级中放的增益已经够用了。加入AGC后有40分贝增益。收音机设计是按整机来设定各部分增益的。

       广播电台的信号是针对大众的,信号都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中放级数太多了没有必要,两级中放的增益已经够用了。加入AGC后有40分贝增益。收音机设计是按整 ...

看看老大哥怎么作的。高放独立、本振独立、混频独立。集中滤波…。

网友:
          都是过时的东西了,随个人兴趣吧。
     ..  相对来说,数字滤波器性能强悍!接收效果碾压传统模拟
          电路,如果感觉上纯模拟的好,直接上PLL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