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型场效应管(3DJ6 3DJ7 K30A K211)的使用笔记

楼主(2020-01-12):
示波器Y通道的前级输入3DJ7腿生锈断了,开始用手头的K30更换,使用正常,频率可以满足SR71示波器的7M指标,但是不如另一个通道3DJ7的频率(10M不衰减)指标,查K30A的参数,是低频管。于是又网购了2SK211高频管,直接换上不能工作,查找原因,结果是2SK211的源极和漏极不能互换使用,正确安装后,频率可达12M。

于是用面包板和数字万用表测试它们的区别:
1、3DJ7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使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栅极和源极漏极反向都不漏电。
2、K30A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使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栅极和源极漏极反向都不漏电。
3、3DJ6源极和漏极不能互换使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栅极和漏极有1.8V漏电,DS互换后频率特性急剧下降。
4、K211源极和漏极不能互换使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栅极和源极有1.8V漏电,DS互换后频率特性急剧下降。
也就是说栅极对源极或者漏极有反向漏电的情况下,结型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是不能互换使用的,测量数量有限,结论可能偏颇、片面。

网友:
从制作结构上看,3DJ6的源漏极是对称的。从实践中,其源漏极也是可以互换的。不知其他人手中的3DJ6如何,我手里有几十只3DJ6,还没有发现哪一只的漏源极不能互换的。

网友:
3、3DJ6源极和漏极不能互换使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栅极和漏极有1.8V漏电,DS互换后频率特性急剧下降。
这个结论,似不正确。从制作结构上看,3DJ6的源漏极是对称的。从实践中,其源漏极也是可以互换的。现在楼主的实际测量,其源漏极不可以互换,这只能是你手中的这只管子的特例,不能做出这类管子的漏源不能互换的结论。

网友:
可能实际生产过程中会造成管子的D、S并不对称,如果这一推论属实,会让大家以后更好的使用JFET。

网友:
国产结型管都老贵的,而且看以前的射频电路上还都用结型管的

网友A:
3DJ系列的国产管,其合格品漏-栅和源-栅反向漏电流都在亚nA级,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根本量不出来。若是能量出来,说明这个管子已经损坏,根本不能用,难怪您那个3DJ6不能作双向运用了。

网友B:
JFET从原理上来说其漏源根本没区别的,楼主测量时栅极如何处理的?如果悬空那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不能算是对管子的测试。如果在实际电路中表现出调换漏源后特性改变,我也只能认同为管子自身质量问题。

网友:
输入错误,是调换漏源后特性改变,刚想修改,发觉手机上无法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JFET从原理上来说其漏源根本没区别的,楼主测量时栅极如何处理的?如果悬空那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不能算是 ...

用面包板就是在线搭电路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J系列的国产管,其合格品漏-栅和源-栅反向漏电流都在亚nA级,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根本量不出来。若是能量出 ...

k211是新品,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k211是新品,一样的结果。

没有新旧的区别,坏起来都一样。

另外,源-漏是否可互换,视制造时的设计要求而定。一般的JFET都不能算是源-漏可互换的,可互换的管子在datasheet中是有说明的,例如BF254、BF256系列。

网友:
一般来说,源-漏可互换的前提是互换后的主要性能一致,如Vgsth、Idss、Ciss、Crss、fm等几个参数。

网友:
扔了吧,现在闲鱼网上,日本进口安罗20兆双踪示波器,200元到手,正常用,9成新。

网友:
我的一台9020型20兆示波器就是用k30a代还,一切正常。

比较关键的是Idss,大小要差不多

网友:
K211这类管子,其源漏极的制作结构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互换。凡是结构对称的,一般都可以互换,且性能一样,或基本一样,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