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台调感调容矿石机面板和侧板加工完成,元件也安装固定好了,

楼主(2020-01-12):
第二台调感调容式矿石机支架加工完成,零件固定到位,下一步把线圈去漆上锡,加工好调感指针。频率刻度尽要在调试对刻度后才能画好贴上,只差连接电路了,这次改进,除了滑动式触点改成成丝杆式外,刻度尺放在丝杆上方,这样调节指示和观察更加便利。另外最上面加了大号筒喇叭,信号强时采用外放喇叭。一般情况下采用耳机收听。丝杆左端采有了钢珠顶紧螺丝。这样丝杆有顶紧螺丝里面的弹簧施加一定的压力 ,始终处于压紧状态,不会左右移动造成回差,先上图大家看看,下一步就是连接电路和试验了。

网友:
新颖漂亮,坐等收听报告!

网友:
真漂亮,没话说。

网友:
哇,新颖漂亮,坐等成品出世。学习了!

网友:
这矿机有“号”。

网友:
版主每件作品都是精品,👍

网友:
喇叭这样布置,给人“”失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