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HZ正弦波交流电通过直径0.05毫米的铜导线时的交流电阻比它的直流电阻大多少倍?

楼主(2020-01-12):
8MHZ正弦波交流电通过直径0.05毫米的铜导线时的交流电阻比它的直流电阻大多少倍?只考虑趋肤效应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8MHZ还影响不大那趋肤效应要什么频率才出现??

8MHz趋肤深度0.04,用直径0.05的线还真的影响不大

网友B:
除了趋肤效应,还有一个名词叫趋肤深度,0.05的漆包线在8兆时基本不需考虑趋肤效应,或者说影响不大

还有一个因素的导线表面的粗糙度,导线表面坑坑洼洼,趋肤效应的影响就大,常见的镀银工艺就是为了填平这些坑洼,以提高Q值,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趋肤效应,还有一个名词叫趋肤深度,0.05的漆包线在8兆时基本不需考虑趋肤效应,或者说影响不大

还 ...

知道了,非常感谢!现在就是Q值低了,想用0.05*7的丝包线绕,计算了一下,窗口面积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趋肤效应,还有一个名词叫趋肤深度,0.05的漆包线在8兆时基本不需考虑趋肤效应,或者说影响不大

还 ...

8MHZ还影响不大那趋肤效应要什么频率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8MHZ还影响不大那趋肤效应要什么频率才出现??

我只有经验数据,100千赫时铜的趋肤深度大约0.2mm左右,趋肤深度与频率的方根呈反比,0.04(应为0.046)的漆包线在8兆时是不考虑趋肤效应的,0.05受影响是肯定的,但基本不需考虑,充其量也就是中心0.01毫米的线径受影响,导线面积减少了百分之4

在黑白电视机时代,37兆的中周和6.5兆伴音中周都是单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也许有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0317&extra=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B:
对抗趋肤效应的简便方法就是一股变多股,但并不是越细越好,细线拔丝时表面相对粗糙(粗糙度与导线尺寸相比),电流路径曲折反而有负面影响
一般的多股纱包线直径多在0.05mm左右就是这个原因,现在铜加工工艺确实有了提高,一些商家一知半解迎合趣味,0.04乃至0.02mm的多股线也有了,建议谨慎选择,如果导线太细一定要选镀银的,镀银不只是减小表面电阻,主要原因是为了增加表面的光洁度

0.05受影响,用4根0.025把导线周长扩大一倍?还是一根0.1的导线把周长扩大一倍?实际效果后者是大大优于前者的,我们是不是走入了自相矛盾的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抗趋肤效应的简便方法就是一股变多股,但并不是越细越好,细线拔丝时表面相对粗糙(粗糙度与导线尺寸 ...

感谢您的提醒,已经买了0.05*7的丝包线,又要重新找中周磁芯和骨架了。

网友:
0.05已经很小了,可以忽略不计,如非要计算有这样的公式
集肤效应的深度:δ=1/sqrt(1/2*w*σ*μ)其中,w是交流电角频率2兀f,
σ是导体电导率,
μ是导体磁通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8MHZ还影响不大那趋肤效应要什么频率才出现??

关键是导线太细了,所以集肤效应影响不大。如果粗的像孙悟空打小妖精时的金箍棒,那就…

网友(2020-03-05):
谢谢9楼的参考内容,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天我正在做高频振荡 器。在对各种导线进行对比后发现,0.1x3的Q值低于0.3的,0.1x7的与0.55的相同。供 ...

Q低于0.3?是不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做的什么样的振荡器?我也在找合适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