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蛇”式栅倾表

楼主(2020-01-12):
无线电仪器中栅倾表算是很古老的仪器,远在电子管时代就被发明出来了。它本质上是一个频率可调的高频振荡器,用可变电容器调节频率,用更换振荡线圈的方式切换不同波段,外露的振荡线圈靠近被测LC回路时产生耦合,当被测LC回路谐振频率与振荡器频率一致时,被测回路从振荡器吸取能量最大,从而引起振荡器电子管栅极电压陷落(所以栅倾表也叫栅陷表),这时振荡器的频率(可用频率计测出)就是被测回路的谐振频率。它的特点是可以测无源电路。另外栅倾表也可以当信号发生器使用。
传统的栅倾表用于较高频率(例如FM波段)时有一个困难不好解决,栅倾表调节频率用可变电容器,一般体积都是不小的,特别是用克尔比兹振荡电路,可变电容器还是双连的,振荡线圈只有三、五圈,与可变电容器的连线又不能太长,所以在布局设计上振荡线圈与可变电容器难以分离,这种拖家带口的振荡器要靠近被测电路是比较困难的。操作时一只手把持栅倾表,一只手调频率,耦合度也不容易控制。很难快速准确地找到栅陷点。
感谢技术的进步,现代的电子元件不仅性能优良,而且体积微小,采用合适的现代元件,可以把栅倾表设计得十分别致。
图(一)是网上流传的很简单的一种栅倾表,我在这个图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
见图(二),把双连可变电容换成了两个变容二极管,增加了变容电压调节电位器,图中红色圆圈内是我增加的元件,这样改动之后,蓝色方框内的元件可以安装到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电路板上,我把这块小电路板装在一个金属蛇皮管的头部(我称它“蛇头”),栅陷检测、变容电压、电源、地四条线穿过蛇皮管接到一个控制盒里(我称它“蛇窝”),蛇皮管有定位作用,可以准确地把“蛇头”靠到被测电路附近。使用时“蛇窝”平放在桌面上,调节非常从容,“蛇头”里安装一颗红色发光二极管做电源指示,以免用完忘记关机。

“蛇窝”是个大小合适的茶叶盒子,所有控制元件都安装在盖子上,方便更换电池和检修,“蛇头”伸过来的四根线最好用插头与“蛇窝”连接,并适当留有余长,这样,“蛇头”有故障时可以拔掉插头后把它拉出来检修。“蛇窝”盖子的铁皮强度不够,我在内部衬了一块废弃的电路板,注意这块衬板要与盒盖叠在一起打孔,否则难以对位。

装成后使用时觉得整体有点轻浮,我把一卷劣质焊锡丝放到“蛇窝”里压舱。注意要装在塑料袋里防止短路。
调整要点:所用1SV101变容二极管,按厂家数据表变容电压3V-8V, 可以覆盖FM波段,但在制作时发现变容电压6V以下时不起振(也许我用的2sk241场效管不是正牌货,印字很粗糙模糊),这样一个波段内频率覆盖变小了,用两个不同线圈才可以覆盖FM波段,87Mhz-100Mhz,100Mhz-120Mhz。可以多做几个线圈,我是用1mm直径漆包线,分别绕3\4\5\6\7圈,线圈内经都是8mm,足够用了。我没有把频率计做在栅倾表内,一是我有单独的频率计用,二是考虑9V电池容量有限。

这个栅倾表做信号发生器时是等幅无调制的,调频收音机收到信号后表现为静噪。但我有一个简单粗暴却有效的调制方法——敲击“蛇身”,收音机中会发出很大的“乒乒”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的制作!赞频率数值怎么读取?

找到栅陷点之后,锁住调谐旋钮,把“蛇头”靠近频率计探头即可读出振荡频率。

楼主:
补一张图片

网友A:
非常漂亮的制作!赞频率数值怎么读取?

网友B:
很好的设计制作,请楼主介绍一下该栅倾表的频率范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设计制作,请楼主介绍一下该栅倾表的频率范围。谢谢。

这个栅倾表我主要用于FM收音机高频头的调整,没有作大范围的频率测试,只是测试了FM波段,用直径1mm的漆包线绕内经8mm的线圈,绕5圈时覆盖86-100Mhz,绕4圈时覆盖100-120Mhz。绕3圈时最高能到150Mhz,绕6圈、7圈时也起振荡,但我没测频率。

楼主:
清晰的PDF格式电路图下载
GK2412.pdf (14.96 KB, 下载次数: 365)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C:
仿制了一个,用来做调频机统调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制了一个,用来做调频机统调不错!赞一个!

另外开个帖子晒一晒你做的,交流一下。

网友(2020-02-11):
好。一直想做一个,眼高手低至今无果。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赞一个!

网友:
做得漂亮!赞一个!

网友:
王老师做得好,赞一个

网友(2020-03-21):
这个好,有空做一个

网友:
挺好玩的哈

楼主:
那就做一个呗!

网友:
能說說原理是吗??

楼主:
一楼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