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用变压器二次绕组阻值有点恐怖

楼主(2020-01-12):
jd4 702502变压器
双240v 一个臂直流阻值370欧
双420v 一个臂也有180欧
买的淘宝牛才几十欧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匝数多线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匝数多线细

看来这内阻只能做个小胆机了

网友B:
用烙铁把那个焊点焊一下。如果还是电阻大就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把那个焊点焊一下。如果还是电阻大就没救了。

明天搞 等会睡觉了

网友:
功率小的变压器不就是这样咯

网友:
这参数牛基本是废了吧

网友:
不大不大,大乎哉,不大也!

网友(2020-02-13):
拆机的红灯711收音机27厂DB-45-160电源变压器数据:
次级高压230Vx2,60mA,182.8+196.3欧姆。看来该变压器双420V绕组电流大一些。

网友:
类似的密封变压器,除非知道参数,否则我是不考虑买的,觉得只是自找麻烦。

网友C(2020-04-08):
这个牛的电压参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的电压参数多少

220入 双240双420 别的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的电压参数多少

想把它出掉

网友:
把绕组电阻乘以10大概齐就是该绕组的负载电阻,电压除以负载电阻就是大概的负载电流,然后根据变压器是实际温升再做适当调整

乘以10只是一个估计值,不是定数,功率小取大些,功率大取小些

网友:
用测量阻值来估算变压器功率或电流大小是常用的一种方法,基本原理是线径越小电阻越大,功率或电流越小,反之亦然。但是用这种方法时还要考虑另一个因素就是线的长度,同样线径,铜线越长电阻也越大,反之也亦然。以前国产硅钢片导磁率低,窗口较大,设计保守,用线量大,线阻高,而现在的硅钢片导磁率高,窗口小,设计大胆,用线量少,线阻低。两种变压器无可比性。老变压器线阻高一些不一定电流就很小,具体使用应以原变压器设计参数为准。

网友D:
这个铁壳水桶牛看起来不错,老兄从哪里陶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铁壳水桶牛看起来不错,老兄从哪里陶来的、!

两三年前本地的淘宝店收的。当时运费花了不少。现在装机都用开关电源了,这家伙也没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三年前本地的淘宝店收的。当时运费花了不少。现在装机都用开关电源了,这家伙也没用了。

还是充分利用一下,浪费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充分利用一下,浪费了可惜了

这牛在我这里屈才了。我现在专做耳放 ,用不到的。 有时间便宜点出给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牛在我这里屈才了。我现在专做耳放 ,用不到的。  有时间便宜点出给坛友。

以前的老货,做工是真材实料的,现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