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点调不对,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1-13):
完全和图上一样,就是电压有些不一样,手写的是实测数据,大神帮忙分析分析,需要调整10K电阻吗?

网友A:
从6N9P屏极电压看,调10K电阻不如调阴极电阻作用大。

网友B:
当供电电压和屏极负载电阻定下的情况下,调阴极电阻就可搞定屏极电压或屏极电流。其实调“工作点”就这么简单。你可以试试看,这法很灵!阴极电阻加大则屏流下降、而屏压上升,阴极电阻诚小则屏流上升、屏压下降。

网友C:
其实,再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同一个声道(电路中)把手上的同一种管子,逐个插一遍测屏压和阴极电压,然后选2只参数接近的用。

网友:
如果线路,元件确认无误,那就是管子差异性造成的

网友:
感觉上正常,不一定非要和图纸标的分毫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6N9P屏极电压看,调10K电阻不如调阴极电阻作用大。

白版,阴极电阻换成2K  阴极电压1.94v  阳极电压19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供电电压和屏极负载电阻定下的情况下,调阴极电阻就可搞定屏极电压或屏极电流。其实调“工作点”就这么简 ...

也就是三楼说的对?管子差异?

网友D:
整流出来的电压都高于标注值,后面的都多一点点很正常,这跟市电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出来的电压都高于标注值,后面的都多一点点很正常,这跟市电有关吧

主要是6n9p阴极那里2.2v实测1.34

网友E:
不用调,就这样直接就能用,实测电压正常。

网友F:
市电值与管子的离散性都有关系。调的尽量接近给出的值就可以了,图上给的也应该是参考值吧。

网友G:
其实装机好了以后,按图施工完成的机器不一定和原作者描述的一样,声音多好如何,第一,输出牛的因素很大,第二,你所用的元件不一定和原创一样,你可以通过调整负反馈,阳流,和工作点,调到自己听了很满意,感觉最好为佳,装机的目的就是听音乐的,你完全和原创者工作点一样,但声音难听,那就不是你想要的结果,我装机试音效果不好,多次调整无法提升的,都拆了重新按其它电路做,你的目的是动听的音乐,不是一味的照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装机好了以后,按图施工完成的机器不一定和原作者描述的一样,声音多好如何,第一,输出牛的因素很大, ...

好的明白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电值与管子的离散性都有关系。调的尽量接近给出的值就可以了,图上给的也应该是参考值吧。

嗯,是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调,就这样直接就能用,实测电压正常。

总感觉味道不对,不是想要的声音。

网友:
先排除设备的差异,自我的因素。多听听别人的成品(别人做的好的,及网上传的曲子)再找一下你要的味道。差的太远的,把电路拆了,重做。或者电路并不优秀。

网友:
6p3p供电电压用到350伏完全没有问题,高压和低电压的声音完全不一样,看过很多电压都在300伏以下,完全发挥不了6p3p的最佳状态,耐压越高的管,高电压使用动态,功率,清晰度完全不同,一般使用到最高耐压的80-90%为佳

网友:
感觉 实测数据和标注数据差不远,   应该是电子管自身差异引起的误差。 不用太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再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同一个声道(电路中)把手上的同一种管子,逐个插一遍测屏 ...

好的我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算是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味道不对,不是想要的声音。

找下牛的原因

网友:
不单是输出牛,级间耦合电容,阴极电容,阳流的大小,都和出声有直接的关系,管子只有工作在线性区域才失真最小,不要套用图纸上的所有数据,除非你参考的是世界名机电路,出好声的最基本条件是好牛,电路只可参考,自己要具备一定的调整功底,技术,抄图的机器不懂调整可能听不到自己想要的声音

网友:
你这图还挺靠谱!

网友H:
阴极应该是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阴极应该是负压

自生偏压阴极标正电位才是正确的,栅极由于有栅漏电阻接地所以电位是0,而阴极电位由于被阴极电阻抬高了是正的,栅极比阴极电位低所以栅压(栅极电位减去阴极电位)才是负的,这个压是指电位差(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用调,就这样直接就能用,实测电压正常。

我做到机也是这图,版主给看看我的电压对不对,6n9阴极是1.1      谢谢。

网友G:
声音对就可以了,不要一味的和图纸一样,管参数不同,元件误差等都会导致电压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如果非要调整到2.2伏,那就调整10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装机好了以后,按图施工完成的机器不一定和原作者描述的一样,声音多好如何,第一,输出牛的因素很大, ...

业余条件下,DIY机子,不在于调整电气的参数,参数接近就可以了,主要声音好听就可以了。...因为好的零件基本上工厂要去了,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做到机也是这图,版主给看看我的电压对不对,6n9阴极是1.1      谢谢。

  可以,问题不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主要是6n9p阴极那里2.2v实测1.34

2.2v应该是标错了、、、
【按图中标注值计算:  屏极电流=(286V-160V)÷82K=1.54mA        阴极电压=1.54mA×1.091K=1.68V】

我看到的图与你这图标注的值不一样、、、

[点这里查看-01]

[点这里查看-02]

[点这里查看-03]

模拟仿真的也差不多

网友:
   其实所谓工作点就是泛指‘电子管V\I 特性曲线’上的某个V\I 点,只要不是差得太离谱,没必要非要对上别人的数值,也不可能完全对得上、、、

   再说工作点、上图的与你的也没见有多大差别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味道不对,不是想要的声音。

      海版说的对 基本正常不用调了,《味道不对 不是想要的声音 》,因为如果完全按照图标注原件施工,声音好听,那就不正常了,建议把三个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器150 uf 两个改成22 uf  33uf 改10uf 试一下,如果有交流声,要检查接地线与走线是否正确,因为你这个图是专供初级大哥使用的,会响,哈  仅供参考 ,祝你玩得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声音对就可以了,不要一味的和图纸一样,管参数不同,元件误差等都会导致电压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如果非要调 ...

首先谢谢,关键是6p3帘栅图纸是286v,我做的机这点电压是242v差的太多了,B电压正常,10k电阻也测试过阻值正常,不知为什么降压这么大,6n9屏压图纸是173v,我这是148v。

网友:
引用 网友J:
2.2v应该是标错了、、、
【按图中标注值计算:  屏极电流=(286V-160V)÷82K=1.54mA        阴极电压=1 ...

谢谢,提供了这么多的6p3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