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40A的LED开关电源改独立锂电充电的思路

楼主(2020-01-13):
现在有很多低压大电流开关电源,也很便宜,而电池组均衡充电始终是个难题,我想能不能用这种5V电源,把低压绕组拆开,每一绕组独立整流滤波,连接独立控制电路,再串联,用排插与电池组的每一单元对接充电,怎样可是绝对的均衡了,效率也很高。控制部分的电源可以借用494的电源,当然,应该保留或穿绕一个5V绕组仍然接入原电路,以保证电源正常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脱离反馈后的独立5V电源稳定性怎样?还有,低压下的锂电充电电路可能不好设计吧?有经验的朋友不妨出出主意哦!

楼主:
当然,低压绕组必须是多线并绕的,铜带的不合适。

网友:
恒压横流可以解决你说得对 就是均衡是个难题.如果是作为新电芯还好.二手电芯的各个参数不一致 就更难高均衡.

网友:
原理上应该可行,要考虑的也很多,电流反馈,短路反馈,具体的要试验了

网友:
这样行不通。因为共用高压绕组,所有的反馈都回初级表现出来,假设第1串电池电压高他反馈减小信号给控制电路,第3串电压低他反馈加大信号,共用初级他该听哪个指挥

这个思路我以前想用工频变压器来实现。但没有得到那想要的稳压器而不了了之。
设想是找一个精密度高的全自动交流稳压器提供电源,充电器变压器就任意用多个或同匝多绕组,只要整流滤波后电压与单串电池电压相等就行。充电电流由导线粗细调节或用稳压器总调节,只要保保证没超过原设定电压(比如220V)单路充电输出就不会高过单节电池上限电压。
总体说平衡弊端也不少,例如各串充电电流不可能完全一样,充电不全满就用电池就人为制造不平衡,或某一根线头接触不良根本充不进多少电而别的都满了,使用一会该串电池就空电,有保护板就保护动作,裸奔该电芯就会被反充电搞死。

补充内容 (2020-1-13 18:38):
看帖不仔细,错理解楼主意思了。各组单独控制不反馈给主控,这样做负载能力可能也不行,试过才知道。

网友:
完全不能这样充,即使要这样充,化的代价非常高,每一路都要稳压和恒流。X宝上均衡充的板子相当多,特殊规格自己打板做也很方便。

楼主:
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利用这个电源做母电源,廉价获得多个5V子电源,再单独对单体电池充电

网友:
相当于“每节”电池独立充电,并且均衡。这样充电时,大电流不好处理,不如第一阶段用串联充电,待到冲的差不多了,专门用一段时间均衡。这样也有弊病,就是需要两套连接线。
    我看过人家拆开的电动汽车电池包,基本就是这种方案,有专门的均衡板,还有CAN总线进行管理。

网友:
楼主要几串的?5V40A开关电源十来块钱一个,少量不如每串独立电源充电,每串加电阻改成4.2V。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啊!刚拆解了一个两轮平衡车电池组,两并十串,保护板说明充电8a,放电16a,整组已经没有了电压。我是希望用10个独立充电器对每个独立单元电池(或组)充电,但是这样体积太大,连接也麻烦,所以想用这种大功率电源,把5V绕组拆开,独立整流滤波,利用其本身的494供电电源,用1到2片324,再加少量元件构成4-8个独立充电电路,调整管用P管,可低压差工作,这样整体效率较高,可以集成到电源壳体内,每路最大电流可达4安。主要还是廉价实现废物利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啊!刚拆解了一个两轮平衡车电池组,两并十串,保护板说明充电8a,放电16a,整组已经没有了电压 ...

我觉得用开关电源来分多路输出比较麻烦,要在原变压器就要加独立绕组,而十串就应该加不下,就要换变压器了。后级同样要独立整流滤波之后才到稳压输出。
我以前四串的做过用普通环牛变压器加绕组独立输出整流滤波再分别接稳压板输出。网上买的稳压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40a,是并联了多少led啊?看样子是单核心的led。电路这么大?

是LED大屏幕上用的,一个屏要几个到几十个电源以上,
根据屏幕大小总装开关电源总功率从几千瓦到几十千瓦不等,
一直修这种电源和显示单元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40a,是并联了多少led啊?看样子是单核心的led。电路这么大?

大屏幕每1平方米得有1000个像素吧,每个像素需要3个基色LED(红蓝绿)就有3000个LED,大屏幕几乎都是几十个平方以上,在户外亮度还得不低。就算单个LED头50毫安成万成万的个数亮起来电流可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LED大屏幕上用的,一个屏要几个到几十个电源以上,
根据屏幕大小总装开关电源总功率从几千瓦到几十 ...

我见一块30平方左右的屏幕,老板说里面电源400多个,5V20A。你是行家一般1平方需要多少功率

网友:
每一节的电压电流精度怎么控制呢

网友:
每节电池配一个手机充电头和一块充电管理集成,充满自停。这样几节串好后同时独立充电也可以,或者不串联,独立分开充也可以。无需均衡充电板。但串联配组时要求各节容量差在正负百分之三以内,放电不要超过平均容量的百分之九十。

网友:
5v要想给电池组均衡充电,先要解决工地问题,就得单独绕组,但是单独绕组反馈又是个问题。  用这个不好搞,还不如买均衡板,或4056加5v电源做均衡充

楼主:
就是这个思路啊!现在就是不知道并列绕组分拆独立,只对一组反馈,对其它未反馈的绕组电压调整还有多少作用。

网友:
刚拆过4轴飞行器充电器,2串-3串锂电用的,里面就是开关电源,3组电源输出整流滤波,加3个4056锂电充电IC构成。改装5V40A电源恐怕变压器绕不下多组线圈。

网友:
直接调整4.2V充

楼主:
我这款电源5伏绕组是10线并绕的,而且还有少量窗口空间

网友:
各绕组输出电压不同,稳不住。负载重(亏电多)的电压低,轻的(快充满)电压高。

网友(2020-03-31):
改好了吗?以前也有这思路!我是小白没操作过!想把次级改多股绕线!后边用调压模块!

网友:
电压会乱得无法想象

网友(2022-03-29):
不知道楼主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2022-05-10):
你这想法太抠门了!!!!我曾经想过,16串的电池,分别用16个对应电池单体电压的充电器来给它们充电。就是不知道这样并联在电池上的充电器会不会被电池组的反压弄坏。因为电池组是直接接逆变器的,经常会大电流放电。

网友:
我的20串电池,就是用了20个这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