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台玩具波波 测了几台电源纹波

楼主(2020-01-13):
春节不出门,省钱买波波,测测电源纹波。
有触屏功能,但易受干扰而失效
能很方便连电脑,用鼠标就能进行所有操控、而且保存图片和录像很方便地存入硬盘。
电脑上的操作界面。
一、二种DELL12V18A电源的纹波
这二种DELL电源都有APFC,一种是硬开关正激构架(ADP-220AB),一种是LLC半桥软开关电源(ZVC-220HD)。
其中:(ZVC-220HD)的LLC电源采用固定频率和固定脉宽,调功率是调APFC的输出电压,这种设计不常见。

先看一下开机空载波
硬开关
软开关

在4A电流下的纹波
硬开关
软开关

在10A电流下的纹波
硬开关
软开关

再看一下10A下的开关噪声放大
硬开关
软开关

从上述图片中能看出软开关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软开关的效率更高。

再测了一下开机速度,由于输出电容用得比较小,速度比较快,基本没有过冲现象。
软开关电源带载8A(96W)时开机的波

自制的一台33V软开关电源,带载6A(198W)装了3300UFX4的输出滤波电容,明显慢了许多,电压有些过冲。

二、不同输出电容和有无APFC的电源纹波。

自制的电源不带APFC,但增加了输出电容,输出的高频纹波比有APFC的DELL电源低,但100HZ的工频纹波高。
一台33V的电源带载2A,
开关噪声放大
100HZ波

一台33V的电源带载4A,
开关噪声放大
100HZ波
一台33V的电源带载6A
开关噪声放大
100HZ波
进一步增加输出电容,100HZ波会有数减小。

三、小结:从上面的初测,能看出软开关和硬开关之间、有APFC和无APFC之间、输出电容大小之间的不同。
                1、由于LLC电源的电流波是近似正弦波,电源输出纹波是馒头型,硬开关电流基本是方型,通过电感 电容滤波后呈三角型。
                2、硬开关的开关噪声明显比软开关的高。
                3、由于软开关减少了开关时的损耗,平均效率高很多(以前有过比较)。
                4、无APFC的100HZ纹波高。
                5、有些软开关电源能加大容量的输出电容,应用于功放有好处。
                6、无APFC的软开关对输入电比较敏感,不宜用于外网电压变幅大的场合,也不能用于较大范围的调压场合。
          总之,软开关除了不能作为可调电源外,均好于硬开关。

网友A:
楼主是高手  这样的机器是玩具的话  我手里的普源就是垃圾了

网友B:
这已经不算玩具波波了吧!太谦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  这样的机器是玩具的话  我手里的普源就是垃圾了

噢,是玩的工具,简称玩具。普源的好啊!但没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不算玩具波波了吧!太谦虚了!

谢谢,玩具是简称,是并时玩的工具。

网友:
好好学习了一下,精彩有你。

网友C:
加大输入高压滤波电容,能降低输出100hz纹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输入高压滤波电容,能降低输出100hz纹波吗?

     加大高压输入和低压输出电容都能降低100Hz纹波,但加大高压输入电容会在上电时增加峰值电流,对整流管有压力。所以增加低压电容既能降低100Hz纹波又能提高瞬态响应能力,当然有些开关电源是加不了大电容。再说这一点纹波如在功放上可忽略,如果工频电源,在200W输出下纹波更大,而且还有压降。

网友:
测量仔细,分析的详细

网友D:
请问楼主,你这波波是啥型号的,多少米入的。我也想置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这波波是啥型号的,多少米入的。我也想置办一个。

麦科信STO1000系列,有不同配置,价格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麦科信STO1000系列,有不同配置,价格也不同。

伤不起啊,最便宜的两千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