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ON天龙功放F-10上电开机按钮无反应。

楼主(2020-01-13):
各位前辈,DENON天龙功放F-10上电开机按钮无反应。
拆机后测量,插电源瞬间,控制5V电压正常,1秒左右就变为3.7V左右,
我以为是1805稳压芯片老化,换了新的,
现在是开机1秒左右,电压变为4.5V左右。
应该是哪里故障把5V拉低了,但是找不到具体故障点。
请前辈们指点,或者求一张类似机型的电路,多谢多谢。

网友:
功放不难修!查电源,量电压,整流管,功率管,保险丝,手摸温度。

网友A:
检测到有故障也会保护不开机的,不能光盯着这里,功放出问题的大多是功率放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有故障也会保护不开机的,不能光盯着这里,功放出问题的大多是功率放大部分

说得是,很有道理

网友:
早期用ic保护的是不太难修,后期的是CPU控制的是很难的,而且没有图纸,开不了机,测不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