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47F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20-01-13):
本人一块沪产万用表有故障。但是到处都找不到原始电路图,望有此信息的坛友支持一下电路图。谢谢。附上电表外形图。

网友:
我的这个表很好用

网友A:
万用表太简单了,没有图也可以测绘得出来。再说了,也可以参考相差不多的表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太简单了,没有图也可以测绘得出来。再说了,也可以参考相差不多的表的电路图。

此表表头动圈损坏。网上买了一只与此表相仿的动圈换上。与原来的数据稍有误差。电阻挡没问题。主要是交直流电压挡顾了交流,直流偏差大。顾了直流,交流偏差又大。主要问题还是想知道此表表头原始数据!如果重新从表中回路反推表头数据的确可以。但是太麻烦。所以想求助有此电路的坛友们支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表表头动圈损坏。网上买了一只与此表相仿的动圈换上。与原来的数据稍有误差。电阻挡没问题。主要是交直 ...

那一定是新的动圈参数和原来的不匹配。
解决办法:
1.你说得对,先解决表头电路的问题,表头有几个电阻是调整满度电流和内阻的,如果调整到和原来的一样,那就可以达到原来的精度(原来的表如果有修理过,也许就会是修理后的精度),所以要先解决电流档的最小那一档的准确度,即直流50μA档。
2.现在不能去动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电阻档是最后解决,也暂时不要管它。
3.表头电路有串联和并联的电阻,记得有的表还是可调整的,像500型就是如此,后来生产的表,为了降低成本,会把电阻用固定的代替。打开就可以看得到是什么样的。
4.表头参数可以从电流档的分流电阻数值反推出来,这需要万用表设计的理论计算。有些书里都找得到。我记得有一本厚厚的电工手册或者农村有线广播里都有。如果电路基础理论掌握很熟练,也可以自己推导出来。
5.电路图完全可以测绘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表表头动圈损坏。网上买了一只与此表相仿的动圈换上。与原来的数据稍有误差。电阻挡没问题。主要是交直 ...

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小意思啦,主要是年龄不饶人,懒得思考了。
理论上应该先校准直流电流,电压。交流电压的整流管接入点需要重新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定是新的动圈参数和原来的不匹配。
解决办法:
1.你说得对,先解决表头电路的问题,表头有几个电阻 ...

看来前輩也是精于玩表的行家。我主要是想有了原始电路图方便分折一下电路调整交流的节点,及应該的表头内阻及灵敏度,我计祘及拆分电流挡回路反推没问题,主要是自己怕麻烦,如有现成的一看就知道。这个表很怪到处找不到资料,百度上也没有。我是闲鱼上20元2只买来的一只动圈断头寻找出焊上,成功复原。这只基本复原就是交直流不能兼顾。上次发过一贴。一直没人回贴。最近空着试一下会否能成功。实在不行那只好自己拆分电路反推了。謝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小意思啦,主要是年龄不饶人,懒得思考了。
理论上应该先校准直流电流,电压。交流电压 ...

高手讲对了!我是怕麻烦。如有現成线路图仔细看一下就清楚了!另一只修复后的表也可作参考!但是那个表中动圏也是自己修过的不敢保证绝对与原来相对应。所以才想找一个原始参数确认一下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