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德劲DE1106除调频以外其它都无台什么道理!

楼主(2020-01-13):
谢谢各位,德劲DE1106除调频以外其它都无台什么道理!

网友:
返厂维修吧

楼主:
返厂维修,已经停产不接受维修了。

网友A:
我的二次变频的1103也是这个问题,后来给高手维修,说是AM二次变频的芯片烧了,没得救了。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A:
我的二次变频的1103也是这个问题,后来给高手维修,说是AM二次变频的芯片烧了,没得救了。

单独的一小片电路板,牛屎芯片,这个确实没地方搞,只能从坏板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