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台铅酸蓄电池保养的机器

楼主(2020-01-13):
(无正文)

网友:
你这方法太浪费电了。电池的电全部变成热量浪费掉。我买了一个电池容量测量模块,可以设定放电电压。实时显示电流。电压。容量。加一个升压模块升压来充几块电池。放电测量的电池的电通过升压模块充进电池组,这样就不浪费电了。

楼主:
用电热丝加场效应管组成一套放电设备,1到25a电流可调,电压12到100v ,带3个继电器可以根据不同电压自动切换合适的电阻进行放电,
可以设定如何电压进行关机,也可以设置放多少容量,多少时间,保养铅酸电池用的,场效应管用在开关状态,热量比较小。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保养电池。

网友A:
不错电容是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电容是什么用的

保护管子的作用

网友:
怎么个保养法?定时充放电吗?

网友:
没看明白,有电路图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管子的作用

吸收点美容吗

网友(2020-02-23):
我以前用过一个这种设备。但是它的放电方式是逆变反馈电网。

网友:
做的不错逼我做的高级多了我还是用水电阻放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