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载收音机AM可收台,FM扫描不到台,一直搜索87.5到108,不会停,什么问题?

楼主(2020-01-13):
请教,车载收音机AM可收台,FM扫描不到台,一直搜索87.5到108,不会停,什么问题?

网友:
车机后面的收音机天线电源没接。

楼主:
天线接好了,没问题

楼主:
不接天线,调幅也收不上。现在调幅可收听,FM扫台不会停

网友:
车机是全铁壳包裹的,会屏蔽信号,所以一定要外接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天线,调幅也收不上。现在调幅可收听,FM扫台不会停

你应该尝试一下,手动调谐,把频率调到已知的本地电台频率上,看看此时有没有声音,如果此时有声音,只是灵敏度低,杂音大,你应该考虑是否受干扰,或者天线有问题,要么就是收音机的鉴频或者中频电路有故障,如果在已知的频率上依然无声,那就是收音机内部的FM电路部分有故障(与AM公用的电源及功放基本是正常的,因为AM能收音)。

网友:
一般的车机是收不到中波信号

网友(2020-02-29):
一般是FM中频处理电路里面的鉴频中周里面的管状表面氧化造成的。

网友:
在居家环境中,中波容易受电磁干扰,可以是用低阻抗的环状天线。

网友:
鉴频中周电容氧化造成谐振点偏离10.7MHZ,自动搜索不能停止。可以拆除原来的管状电容(或者直接捣碎,这个电容在中周底部,需要把中周拆下来处理)。用同容量的瓷片电容焊接在印板中周背面引脚上。再微调磁芯。

网友(2020-05-26):
现在好多是DSP了,根本没有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