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坛友

楼主(2020-01-13):
谁有爱琴前级 GTP 880 遥控器  型号是 ADCOM GRC-810  如果不用就卖给我 如果你自己还在使用  我出运费 和 押金 借我用一下或是租我用一下 我这里

有一台 880 机器 现在只有 模拟信号可以接入机器  数字同轴和光纤 不能转换 这个转换功能得用 遥控器  所以哪位有 我用一下 谢谢各位坛友

遥控器 图片

机器 图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TAO宝 上没有卖的吗?
试试去?

网友B:
遥控精灵上有830的,可以用带红外的手机下AP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精灵上有830的,可以用带红外的手机下APP试试

好的 谢谢你 我下载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你 我下载试试

查一下遥控器压电池处接触是否不良,陶瓷器件端上有否振荡电压.多是这两处坏,并列的原因还有导电油漆

印刷电路板断线.毛病率低点的是红外线发射器无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遥控器压电池处接触是否不良,陶瓷器件端上有否振荡电压.多是这两处坏,并列的原因还有导电油漆

...

谢谢版主 我的问题就是 现在没有这个遥控器 没有地方买 国外的网站上 有 800 型号的  没有810 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宝 上没有卖的吗?
试试去?

淘宝 哪有这个东西  除了 个人手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