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半导体单管再生“检波”式收音机为什么没见普及?

楼主(2020-01-13):
电子管的屏(栅极)检波单灯再生式收音机电路很常见,但半导体三极管检波再生式电路没见推广,现在在学生中波收音机套件上也有常见有个三极管检波电路(非再生),早年物质还缺乏,但象单灯再生式收音机一样的半导体单管(检波)再生式收音机没见,见的都是加有二极管检波的电路,求解下各路长辈。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类似于电子管那样的晶体管再生式检波我做过,可以响,必须用高频管且再生必须调的合适(临界点)才行。此时本地强台声音也还算大,但是弱台也就是勉强可以收到,整体效果远不及来复再生式单管机,所以没什么优势。试验时两者都是用的机内磁性天线,当年作为一种较简单的入门电路,加上室外天线,效果应该差强人意

网友:
因为二极管比较便宜,而且二极管也没有额外的耗电(灯丝)。所以,加上二极管检波并来复放大,单管效率比电子管单灯效果要好很多。
电子管若是用上二极管的话,那就不是单灯了,是两灯机了。如果用晶体二极管做检波,再来个来复放大,估计比单灯再生效果要好。
晶体管也可以做单管检波加上再生的电路,只是效果没有再生来复的好。

网友:
关键是三极管单管加了再生也没什么灵敏度,收不到几个台声也小,对耳机要求高,要想多收台就要加天地线,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加一个三级管变成高放加检或者是没高放直接检波加低放那就是单管机了,而是二管机了。我用扁磁棒高阻耳机在用636电路收到几个台的地方试验过单管加再生电路,没台,我猜如果有长磁棒应该就能收到台了。

网友:
         从耗电和实际节省成本方面来讲,从实际效果来讲,晶体三极管检波没有优势,或者说不比电子管三极管检波更具有优势,更有实际意义。

网友:
好像晶体三极管在能检波时的偏置状态时放大能力(贝塔值)很低。而电子管栅极检波后得到的音频信号立即被正常放大。

网友:
半导体是电流放大器件,电子管是电压放大电流器件,工作在检波区的半导体管放大倍数低且失真大......

楼主:
谢回复,看来不推广是不实用的原因上面各位都有指点了!

网友:
半导体三极管检波有放大作用,但失真较大,所以一般不采用,因为毕竟减小失真更重要

网友:
还有这种电路的高频扼流圈不可省,所以下来和经典的来复再生式所用元件数量相差无几了,不如直接来复再生式,毕竟多了一级来复低放

网友:
双级型晶体管输入阻抗低,不适合用一支晶体管做出电子管2P2单灯机那种电路程式。另外,最主要的是晶体管的转移特曲线比电子管陡峭得多,不容易实现再生的平滑调节,或者说不及电子管的再生好调。第三个原因是再生检波机在短波段的灵敏度很高,接收短波效果相当好,用5米户外拖线作天线,各种之音全收到。所以很久以前常时间里再生短波机是不能在报刊书籍发表的。现在可用FET做再生检波机

网友:
10MHz/10kHz=1000,再生有60dB增益呢

网友:
再生检波机是小学生都能做。超外差短波机价格昂贵,难度大

网友:
    用晶体管做检波,是利用其工作特性的起始非线性区,工作电流要比较小,0.2MA左右,如果超过0.
3MA,就会进入放大区,管子就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能检波了。工作电流小,单管应用时音量就比较小,如果是2管机,3管机,那么这个缺点就不明显,但是单管机就不行了。

网友:
个人认为,再生式收音机由于在强信号时可能由于再生过强需要调节再生量或需要一些自调节电路,这对生产者来说不仅要增加成本,而对使用者来说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