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600收音机制作体会

楼主(2020-01-14):
近日帮朋友制作了5台收音机,体会如下:1,LA1600集成做的收音机,电路简洁,容易成功,效果很好。2,天线线圈,震荡线圈,中周这3个元件需要自制。3,集成块,震荡线圈,中周与电源连线必须单点连接至滤波电容正端,否则产生干扰。4,BTL类功放两臂输出电压略有差异,导致喇叭有直流通过,需要串联一只470uF以上隔直电容。5,天线线圈次级,中周次级绕30匝,初级根据情况调整,震荡线圈次级20匝,初级根据情况调整。6,LA1600+TDA2822整机静态电流10毫安以下,超过此值检查功放部分。7,发现差容联跟踪效果好于需要垫整电容的双联。

网友:
电路板挺漂亮。

网友A:
做工挺好,磁棒短点,咋不来个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挺好,磁棒短点,咋不来个长的

外壳固定柱已经限位,最长7厘米。

网友:
成标准电路了

网友B:
音量开关电位器太小太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开关电位器太小太单薄。

是临时将就用的,朋友会将原机电位器替换上,就像机壳中的那种原装的。

网友C:
LA1600做中波接收真的很好。我制作时并没有重绕本振,也没看见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1600做中波接收真的很好。我制作时并没有重绕本振,也没看见有啥区别。

我所说的自制,是原来没有,用手里的中周改制的,包括磁棒线圈,中周这3件都要自己绕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自制,是原来没有,用手里的中周改制的,包括磁棒线圈,中周这3件都要自己绕制。

我用的是成品本振,Szz1b

网友:
做得漂亮养眼。如果用250/290差容空联,20CM磁棒的话,性能定会进一步提升。不知有朋友试过没。

网友:
LA1600如果配合长磁棒、多股铜芯线提高Q值,性能比传统电路好的多。

网友D(2023-03-18):
底噪因非常大,这是致命缺点

网友E:
做的不错简洁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简洁干净!

谢谢关注!

网友F:
请教楼主,天线参数公布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噪因非常大,这是致命缺点

上个视频看看,是不是底噪因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天线参数公布一下呗

223P型号双联,10厘米以上磁棒大概90匝,这个没准,得实际试验,有电感表的可以测试电感量,我没表,只能试着来。

网友G(2023-10-20):
LA1600的强台弱台音量相差太大,如何增强AGC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LA1600的强台弱台音量相差太大,如何增强AGC效果

没别的办法,就是加天线匹配或放大,加中放,尽力提高增益,这时AGC效果就明显了。效果判断方法:接收大部分电台时6脚电压能达到1伏左右,这样的机器灵敏度就很高了。如果是磁棒天线,灵敏度高的机器方向性不明显,这是典型的AGC起作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