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能得到频率20KHZ,100V电压可调的交流电源?

楼主(2020-01-14):
因为做变压器测试需要有前级输入20KHZ左右,电压能在10V~100V可调的电源,我不太懂这方面,网上搜逆变器,高频变频器,高频电源,结果好像都不太能满足需求,请问有没有卖这种产品的?

网友A:
没有用途,没法推荐,是做电压源,还是做电源,功率多大,要求什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途,没法推荐,是做电压源,还是做电源,功率多大,要求什么波形

就是一个输出20KHZ正弦波交流电,电压10V~100V可调,功率200W左右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输出20KHZ正弦波交流电,电压10V~100V可调,功率200W左右的电源。

那么大功率,没见过这种电源,你可以查查是不是专业测试仪器里有这种仪器

网友B:
难得有这样的产品,可以自制,正弦波振荡器加功率放大器。

网友:
不知道弄个大功率BTL功放,用手机生成正弦波来驱动能不能行?20K正弦波手机怕是有点困难,还是得弄个信号发生器才行

网友:
找个测喇叭音箱的大功率信号源看看

网友:
购买成品的话一个变压器输出定压功放加一个低频信号发生器就行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20KHZ的信号源,然后用变压器升压,或者用耐高压的器件进行电压放大

网友:
这东西是有的啊!就是 AC Source 啊!

网友:
前一阵交易区有卖中科院的射频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得有这样的产品,可以自制,正弦波振荡器加功率放大器。

多谢老师指教,受您启发感觉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可调超声波电源就行了,200W太小了,500W,1Kw的容易找。

多谢指教,1000W没事,200W是最低要求,功率大了不要紧。

网友:
我曾经做实验需要一调频电源,就是一台可调频率信号源和一台大功率功放即可,功放尽量选用无变压器输出的,功放电源电压必须大于要求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