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LM3886的输出电流电压还高的放大器。

楼主(2020-01-14):
之前我发了一个帖子问怎样得到20KHZ频率的正弦波交流电,输出功率要在200W以上,上不封顶(10000W也可以)。因为我们的实验要求最低就是200W输出,输出电压要能在10~100V可调,根据这个要求有不少坛友说用信号发生器和功放组合,我觉得挺好的,想起LM3886,我记得LM3886的输出电流大约11A?输出电压几十V,应该也差不多能满足需求,但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似乎还是有点小,不知有没有比它功率更大的放大器?

网友:
首先楼主的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目标。多了解x射线的基本常识以及研究大佬出的产品后,你就会明白人家为什么不这样做。最简单的电视机的显像管的点亮就是你研究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不够,我打算用变压器去升压,请问是否可行?

你的负载不明确,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我之前说过,你的用途,具体的指标均不明确,所以问题难以回答
同样是100V输出,负载1欧和10欧的功率能一样?那器件的选择能一样?
变压器升压涉及问题有:负载阻抗是否变化,信号频率是否变化,失真要求是否高?

网友A:
可能是LM12可以。做成BTL电路。

楼主:
我好想有办法了,信号发生器接大功率功放,一般输出电压只有几十V,然后接个高频变压器升压,只有电压就上去了。。我是修X射线发生器的高压电路用的,高压电路前级供电就是100V左右的20KHZ交流电,网上找来找去,感觉这种高电压高频率的电源可能很少有应用吧,所以找不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LM12可以。做成BTL电路。

LM12?怎么没搜到这个元器件。

网友B:
200W以上的集成块有,但不容易找,可以考虑分立元件,如果对失真度要求不高的话,电路相对还是简单的,另外一些D类的功放可以考虑,难点是输出100V,音频功放基本达不到这样的输出电压
总的来说你的需求不明确,用途不明确,方案可能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W以上的集成块有,但不容易找,可以考虑分立元件,如果对失真度要求不高的话,电路相对还是简单的,另外 ...

输出电压不够,我打算用变压器去升压,请问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不好用先不说,就LM3886的供电电压最高才+-30V,+-30V已经快到顶了,输出10~100V,输出还要200W,真要做 ...

这个是什么?我查到一个大功率集成块TPA3255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STK6153这个还要加推动IC.

而TDA7293组成BTL,刚好200W,简单,特别耐用.    即使不用BTL,只单只IC便用,都可出200W,这就要特别做好散热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tda7293.pdf

网友:
末级搞一对大功率输出。

网友:
IRS2092数字功放

网友:
功放块后面 再接大功率管 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