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电唱机插220伏坏了不会弄

楼主(2020-01-14):
刚买的电唱机不到一星期,本来是好的,也有220转110电源,之前也先插它转换呢。
昨天忘记转换了,直接插220了。开机闪1秒左右,灭火了。
然后拆开看保险丝断了,手贱把保险丝连了个线,以为能好用。接上110v变压器,再开机,几秒后里面冒烟。
肉眼看电路板,发现有个c945的小三极管爆裂开了,估计是它刚才冒的烟。

肉眼观察其他部件没有鼓包没有开裂的,但个别零件有的引脚发黑,但不一定是烧了感觉。可能之前就那样,但也不保准。
情况就这样。大家能帮看看,c945这个小件肯定坏了,还哪里坏了吗?

非常感谢!!!
还没正式听呢,就通了几次电而已,这次犯浑插220坏了。郁闷。。

网友A:
有变压器的,不是开关电源的,过电压可能损坏的范围较大,一点一点查吧,非常麻烦。首先需要把图纸找来,然后一路查下去。若是开关电源的,过电压基本上都是电源部分损坏,修这一块基本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变压器的,不是开关电源的,过电压可能损坏的范围较大,一点一点查吧,非常麻烦。首先需要把图纸找来,然 ...

很老的东西了,根本就找不到图纸了。不过背面标注的很详细。不知道能不能当电路图看。

网友B:
首先不要着急,这个电路电源是桥式整流,比较好修。您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不应该连线代替0.5的保险,从电源开始检查吧,重点检查三极管,二极管。一个一个的测量。在不通电的时候,测量直流电源输出的电阻应该在数十欧姆以上吧。断开直流电源输出,通电测量电源是不是正常,反正大部分是分立件,耐心一点,一定会修好的,最后怀疑集成块。电阻过热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C:
945应该是那个大管D313的推动管,很可能一起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要着急,这个电路电源是桥式整流,比较好修。您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不应该连线代替0.5的保险,从电源开 ...

谢谢你。。说明的很详细。我会照着您说的去做一下。但是自己水平有限,有些不太敢弄。等我先测测看下。
我犯了严重错误也是之后才知道,后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看照片很难看出端倪,既然c945明显有痕迹,那就先换它,说不定就好了呢。

希望如此吧。有大连的朋友就好了,我带去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5应该是那个大管D313的推动管,很可能一起坏。

我到网上查了没找到D313V这个型号,D313倒是有不知可不可替换呢?

楼主:
不懂电路,其实自己弄很困难,万用表有,只会测测每个元件两端短不短路。
c945,3个脚都短路。c945烧了,估计开始是别的地方短路导致的吧。但是哪里还有问题看不出来也不会看。
等我先按照mzh1952兄说的方法,看看变压器好不好的。

楼主:
补两张图:背面一点烧黑的痕迹都没有。标注很详细,能照着画电路图了(只是数值无)。

网友E:
新烧吧?老烧不会连续犯两次错误,看看那两个滤波电容是不是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烧吧?老烧不会连续犯两次错误,看看那两个滤波电容是不是漏液了。

新烧啊,嗷嗷新。
两个大电容,底下很硬的像胶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胶还是你说的漏夜,这个我也不会看啊,两个电容边上都有。
目测外观完好。
补充:挺多的一摊。。里面应该没这么多液体吧。而且很硬很硬,就像是固定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烧啊,嗷嗷新。
两个大电容,底下很硬的像胶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胶还是你说的漏夜,这个我也不会看啊 ...

      从图片看起来,两个大的电解电容的底部应该是固定胶,不会是漏液,电解电容一般都是鼓包,从顶部漏液,并且漏液不会很多。
      建议你从交流电输入口 --》二极管、变压器等 --》 整流电路等展开来,220V相比110V的电压是双倍了,整成直流也会双倍了,很可能过了某些电容的耐压值,你注意下这个地方吧。看看后面有没有对一些核心芯片做保护的元器件,如果没有的话,很可能一些核心器件也会遭到破坏。
      这种要考验你的耐力了,我的感觉,基本上就是将电路画出来的节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图片看起来,两个大的电解电容的底部应该是固定胶,不会是漏液,电解电容一般都是鼓包,从顶部漏 ...

要不等我慢慢把电路图画出来吧。这个让我来修我估计我弄不好。找坏元件我也不会呀。
我争取把电路图画出来,大神帮我看下,最可能问题出在哪里。
c945烧了,可能就是第一次时哪里就已经短路了吧。第二次才因为短路引起的c945烧了。
都是因为我手贱。

网友G:
这么大堆电路,什么工作方式?什么电机驱动?直接驱动?伺服驱动?看有集成电路4558,有音频放大吗?如不好查,把各主要功能分开,必要时各部分连接断开,防止故障扩大,可以先把电源输出断开,检查保证电源完好,再选择分别连接驱动等部份进行检查。有一项老做法叫保安检查,对准备接电的部分,测量电源,及各部分的电阻,确认基本没有短路故障时,再小心接电,防止故障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堆电路,什么工作方式?什么电机驱动?直接驱动?伺服驱动?看有集成电路4558,有音频放大吗?如不好 ...

多了不懂。说下我知道的吧。电机应该是个伺服无刷,出线有20根左右没细数,很大个。4556不是给音频用,干嘛不知。
唱臂和这个电路板完全分离的,一根连线都无。所以这个板子功能如下:控制电机速度,给电机刹车,继电器,几个小灯,好像再没了。

网友:
应该先检查电牛是否损坏。误插220V,电牛应该不能再使用啦。,初级会严重短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不等我慢慢把电路图画出来吧。这个让我来修我估计我弄不好。找坏元件我也不会呀。
我争取把电路图画出 ...

给你个建议:将你的设备的型号的全部信息发出来,看看坛友们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之类的。如果有就省的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个建议:将你的设备的型号的全部信息发出来,看看坛友们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之类的。如果有就省的画了 ...

victor ql-7。我去电子城问了,说年后来,好修。都是分立应该简单。
年后我给抱去修。

网友H:
把保险管管座用导线直连,这是个大错误,你可以把一只40W左右的白炽灯泡连接在保险丝管座两端,再通电,若灯泡亮,说明电路存在短路,查找短路点!

网友I:
查稳压管,保护2极管,用表测就可以,测正负电源电阻值,2-3极管坏的多,电容坏的概率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保险管管座用导线直连,这是个大错误,你可以把一只40W左右的白炽灯泡连接在保险丝管座两端,再通电,若 ...

我不是小白吗! 等犯错了我才知道我犯错了。。。但是已经晚了,希望就坏不几个零件吧。第一次我就来求助就好了,都是因为刚到手想听个响,太心急了。
现在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唱片也邮寄到手了,唱放也有了,唱头也到了。但是主要的唱机却坏了。。。。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查稳压管,保护2极管,用表测就可以,测正负电源电阻值,2-3极管坏的多,电容坏的概率低一些

兄弟,说真的,稳压管我都不知是哪个。。。

楼主(2020-02-13):
引用 网友J:
范这样的低级的错误不应该呀,机器到手必须改好220V呀,这样的机器一旦220V错插,修复的可能性不呀i你还不太会 ...

准备拿去专业维修那里修了。挺贵买的不自己弄了。

网友K:
110v电唱机插220伏坏了,不是开关电源的,一般来说,大部分是变压器,及整流部分出故障。先查电源变压器,再查整流300V输出?

网友:
一看就是小鬼子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开关电源的,怎么查300V输出呀 你是说查2次电源的输出吧

整流出来的滤波电容两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110v电唱机插220伏坏了,不是开关电源的,一般来说,大部分是变压器,及整流部分出故障。先查电源变压器,再 ...

这个东西怎么会有300伏输出!可别误导人家了,也就12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