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胆机即将开工

楼主(2020-01-14):
备料备了半年了 6j8p推6p3p 台钻到了就可以开始装机了 先发摆位图 开工后随时更新进度

楼主(2020-07-16):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这个电路是推挽的?

单端。屋子太小,用不着推挽。

网友(2020-01-21):
引用 楼主:
已经出声了 测了20Hz和20k的频响 基本合格 底噪控制得也比较好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声音干涩 和几块钱买的功放 ...

拿台电脑,用软件rmaa测一下二次谐波和三次谐波的量。
楼主的负载阻抗是否为此屏压下合适的,要检查一下,标准接法过高的负载阻抗会有比较大的三次谐波失真,影响听感。

网友:
手电钻开孔,需要一个成品转接板当模板,先开2个管座孔,螺丝固定,剩下的就可以毫无压力的开了,只要定好位置,线都不要画

网友B:
好像有点挤哦

这个机箱的尺寸适合做6P6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点挤哦

这个机箱的尺寸适合做6P6P

比较喜欢紧凑型的 而且机箱应该是用来做晶体管机的 顶上买来没开孔 而且顶板巨厚 开孔费九牛二虎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点挤哦

这个机箱的尺寸适合做6P6P

还准备加一个猫眼指示呢

网友C:
5Z3PAT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准备加一个猫眼指示呢

那就更挤了,排布要费心,搭线也会麻烦点,不过应该凑合够

网友:
采用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呢?

网友:
排好元件,挤点就考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Z3PAT  ???

对 68年的铁座管 比胶木的便宜

楼主:
上电路图和几个加了猫眼之后的布局

楼主:
电路图是隔壁坛j版十多年前的图

网友D:
几个变压器都是商品,成本不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变压器都是商品,成本不低哦。

没办法 不会绕牛

网友E:
建议猫眼还是放在前板上

网友:
用这个电路装机过,感觉要比6G2P推6P3P单端声音干净一些。祝装机成功!

网友F:
这种小机箱我好像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猫眼还是放在前板上

这个真没办法 前板是接近1cm厚的铝合金 加工非常麻烦 而且我觉得放上面更美观

楼主:
关于所谓一点接地的问题 一直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按照某书上的方式这样接 前级左右声道先各自一点接地 再如图汇到一条母线上 后级使用另一条母线也类似接地 最后两母线并联接主滤波电容负极 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所谓一点接地的问题 一直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按照某书上的方式这样接 前级左右声道先各自一点接地 再如图 ...

如图如图如图

原图是两级放大 如图改成左右声道后就是我现在的接地方法

原图是两级放大 如图改成左右声道后就是我现在的接地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小机箱我好像用过

孔开的漂亮

网友:
正在绕输出牛 电牛好了  机箱准备买全铝机箱回来开孔  6G2-6P3P  期待楼主的开声

网友:
挺漂亮的,很喜欢6E1的扇形光栅?那玩意又贵又短命是出名的啥电路形式?

网友G:
好像有点过推!大音量失真严重,噪声比较大!6J8和输出管的那个1M电阻可以去掉

楼主:
正在进行前级部分的测试 尚未加负反馈 开环1k放大倍数竟然达到80倍 两声道一致性较好 高频到20k有些费劲 17k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有点过推!大音量失真严重,噪声比较大!6J8和输出管的那个1M电阻可以去掉

增益太大我就试试增大负反馈量

楼主:
使用古董辉光管信号源来调试 真是古色古香

楼主:
换上苏联6Ж8 通频带反而变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多少钱?

俩输出比较便宜 加起来130左右 电源牛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