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功放电容鼓了需要换吗?谢谢。

楼主(2020-01-14):
把功放拆了清清灰,发现一个灰色的MERITEK 16V 470UF的黑色电容鼓了,上面还有85度 -40度, VENT(防爆?),需要更换吗?在淘宝上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品牌的,不知道是不是相同参数的就可以用?淘宝上看到个:全新 nichicon 尼康 FW 16V470UF 8*12 高级音响电容 470UF16V ,是黄颜色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功放是QSC 的1644,四声道250W的功放。。现在好象用着倒没什么感觉,但有点怕怕啊。。还没自己换过电容。。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我的功放两主电容鼓了10多年,前几天容量变小有交流声我才换去一个。长期在临界电压用,50V的电容实际使用电压56V。

网友A:
这还用问吗?鼓了就肯定要换啊,别管是啥设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问吗?鼓了就肯定要换啊,别管是啥设备上的

谢谢,只要是16V470UF的都可以吗?颜色不重要吧?我是菜鸟。。

楼主:
这种可以用吗?颜色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只要是16V470UF的都可以吗?颜色不重要吧?我是菜鸟。。

嗯,容量耐压一样就行,颜色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只要是16V470UF的都可以吗?颜色不重要吧?我是菜鸟。。

容量相同 耐压大于或等于原机的电容都可更换 颜色无所谓;尽可能选用知名大品牌的产品 -40-105° 低ESR的电容。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容上面的塑料片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容上面的塑料片变形了!

顶上是十字的,有点向上突起。。。查了下网上好象VENT是防爆的意思。。。

网友:
要换,建议选25V以上耐压的;

网友:
音频功放,电容只要容量和耐压合适,都可以用。可以换成470uF,耐压大于等于16V的。想要耐用些,可以用25V的,或者更高的,但体积会大。

楼主:
谢谢大家,买几只nichicon Audio 16V 470UF和飞利浦 VISHAY-BC 16V 470UF,应该合适吧?我就怕现在响,回头让我换了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要过年了,留着除夕晚上凑个热闹吧。

这可不行,在室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买几只nichicon Audio 16V 470UF和飞利浦 VISHAY-BC 16V 470UF,应该合适吧?我就怕现在响,回头 ...

不会,注意极性不要反了,既然买了最好在能安装下的位置换25V470UF的,或者低ESR105°的电容好很多。

网友:
肯定要换啊

楼主:
用了CHROME发现可以上图了,请大家看看,底下是买的电容,不知道合适不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了CHROME发现可以上图了,请大家看看,底下是买的电容,不知道合适不 ?

可以,看这个是开关电源上的电容要不要音频专用电容无所谓,不加分也不减分,耐压高点耐温高点寿命长。是数字功放电源部分?这是小电源前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这个是开关电源上的电容要不要音频专用电容无所谓,不加分也不减分,耐压高点耐温高点寿命长。是 ...

谢谢,好象是电源部分,我不大懂。。。有同系列另外一个型号的整体图您看看。。这个图里面的没鼓,可能是批次问题吧。

网友E:
电容鼓了,一般至少容量下降,大电流放电不够,同时ESR也会变大,增加交流等效电阻,滤波不良!为保证原机正常工作必须更换,要是安装位置空间允许建议保证容量同时耐压大点为好。(因为电容鼓包除了质量不佳外就是耐压低、工作温度较高、或是本身工作电流较大等原因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鼓了,一般至少容量下降,大电流放电不够,同时ESR也会变大,增加交流等效电阻,滤波不良!为保证原机 ...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另外看鼓包的是不是双电压情况下的正或者负的一边,另外一边为保证参数对称建议换一样的为好!前面好多坛友已经说了换搞一个耐压等级25V的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只要是16V470UF的都可以吗?颜色不重要吧?我是菜鸟。。

不放心的话,找个25v以上的更保险,比如32、35、50

楼主:
已经买了上面那俩了,先换了看看吧,多谢各位老师。

网友:
鼓包的绝对要换,空间容的话许尽量用耐压高一点的

楼主:
前两天拆了后发现右侧有二个相同的电容也鼓了。被排线盖着原来没看见,离的比较近,估计是这个批次都有问题。我先换了一个,试了一下还能响,改天有空再改另外二个,我好晕。。

网友:
只要电容起鼓是一定要换的。

网友(2020-02-13):
最好是更换耐压25V的这样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