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奇葩的铜管和螺母尺寸,谁遇到过?

楼主(2020-01-14):
出租房里的空调坏了,又买了个二手空调,700元,是格力绿嘉园1.5匹的,买的时候没有带铜管,心想自己配一套铜管就行,没想到自己实地一测量有点纳闷了。用千分尺测量,粗铜管直径9.5mm,细铜管直径6mm。铜管接口螺母尺寸更是奇葩,粗铜管接口螺纹外径18.9mm,细铜管接口螺纹外径11mm。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感觉这接头螺纹尺寸18.9mm的像19mm的。但这11mm又像英制7/16的。而铜管细的6mm标准的话,粗的又是9.5mm一个看不懂的数据,真是不知道这铜管和接头螺母该怎么配了,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你拿铜接头(呐子)去配就好了。

网友:
空调器配铜管必须拿本身的接头螺母去配,否则无法安装,当然如果你有焊枪通过扩口也可以把不同口径的铜管焊接在一起。

网友:
铜管的直径及壁厚很多都是有偏差,管径缩水,管壁厚度不足不均匀,最要命的是材质掺假造成扩喇叭口开裂,管材过硬接头压不严实造成泄漏.....不过无法顾及那些差别,只要管子与管帽口径相配就行,因为扩喇叭口时可以弥补管径的差别,适当退火可以弥补材质不纯造成的密封不良。

网友(2020-06-04):
铜管和纳子都有公英制的,

网友A:
带纳子去配铜管,扩口后烧红退火再安装会密封很好。

网友B:
1: 重申: 不是专业的人, 就干不了专业的事,

2: 你想得太多了, 市面卖的铜管 6和10 的, 直径实际上是6.35 和9.48(9.5)  , 和这俩货匹配的铜纳子,一个是7/16, 一个是5/8 ,都是英制, 这个铜纳子和管子之间肯定是要有间隙的, 大一点没关系, 只要喇叭口扩得好, 扭上去,严实, 不漏即可。

3: 实在不知道怎么做, 可以在路边等着有过路的空调师傅, 递上几根烟, 慢慢聊, 拿着铜纳子请教一下就行。

你要是拉不下面子, 我可以给你做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重申: 不是专业的人, 就干不了专业的事,

2: 你想得太多了, 市面卖的铜管 6和10 的, 直径实际 ...

这是很久以前了,确实我想多了,这种规格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
LZ什么都研究透彻了让吃空调这行饭 的人日子怎么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纳子去配铜管,扩口后烧红退火再安装会密封很好。

先退火再开喇叭裤

网友:
只要干过制冷,很简单的活啊

网友:
典型书读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