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1电子管亮度不够该怎么办?

楼主(2020-01-15):
提高电压的方法都试了,电子管也换了几个也不行,原因是啥?请教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现在哪里去买新管,都是旧充新的。

网友:
可能这几个管子储存时没注意避光 都老化了

网友A:
很可能是胎里病。有些次品6E1天生亮度不达标。

网友:
灯丝电压不够高---换管座。

楼主:
灯丝电压都7.5伏了,不是管子毛病,是不是线路上咋改进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电压都7.5伏了,不是管子毛病,是不是线路上咋改进压下。

测量电子管的管脚,不是测量管座接线片!!!!!!!!!!!!那个地方经常靠不住。要真是7.5V那你的电子管都是短命鬼。

网友:
如果是电子管老化了,只有换新的。

网友:
应该是电子管都老了,去买新管子吧

楼主:
各位老师!电子管换了新的也是那样,里面的扇面只有特窄一小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电子管换了新的也是那样,里面的扇面只有特窄一小条

那是输入信号动态不够 那一条是可以展宽的 这种不叫亮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电子管换了新的也是那样,里面的扇面只有特窄一小条

请楼主检验信号输入是否正确 信号幅度是否够 输入0到负15v的脉动信号就能获得很好效果 输入端悬空没信号就只有一小条绿线

网友:
每次用时先在胳膊窝里捂几分钟再插上用,应该能

网友:
适当调高点灯丝电压(真流供电),和阳极电压试试。适在不行就换新管。

网友:
这种管子(6E1)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就是新管子用不到两个月就暗下来...

网友(2020-03-19):
适当提高些灯丝电压和屏极电压试试哇,不行就是挂了

网友:
荧光屏荧光粉老化,几乎无解。除非有生产电子管的整套设备,更换荧光屏的荧光粉,可以提高亮度。我手头有几个6E1荧光屏都非常暗淡了。不过里面的三极管,可以用来做电压放大。放大系数和6N1接近。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亮度不够.
你换6K4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胎里病。有些次品6E1天生亮度不达标。

这话没错, 记得二十多年前, 认识一个卖电子管的, 他在柜台放了一台收音机, 我问他干嘛的, 他说试猫眼的, 6E1有些新的就不绿。
前几年他那店被整改不许做经营用了, 就再没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