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开声了

楼主(2020-01-15):
按上图制作,开声果真不错,耳朵贴音箱听有交流声,离开一尺就基本听不到了,不过电压和原图有不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源部分电路是错误的,请认真看一下整流电路,高压次级是单绕组,应该用桥式整流吧!

网友:
不错 我还没开始焊 恭喜恭喜!

网友:
胆机的声音确实好听!再发个胆机照片看看!另外,输出牛的初级阻抗是多少?

楼主:
输出牛是3.5k   是按照一点接地,输出地接在6sl7的阴极,前级地和后级地及电源牛屏蔽地、底板接地分别接到主滤波
电源变压器是仪器拆下的,电感是漳州买的,输出牛是深圳专业厂家的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牛是3.5k   是按照一点接地,输出地接在6sl7的阴极,前级地和后级地及电源牛屏蔽地、地板接地分别接到 ...

可否上图学习学习?正准备焊个6p3p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牛是3.5k   是按照一点接地,输出地接在6sl7的阴极,前级地和后级地及电源牛屏蔽地、地板接地分别接到 ...

能否上接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牛是3.5k   是按照一点接地,输出地接在6sl7的阴极,前级地和后级地及电源牛屏蔽地、地板接地分别接到 ...

漳州的输出牛怎么样 买过这个店的6p1牛

楼主:
我也是新手,今天来矿坛是请教电压和原图不一样行不行,我在漳州买的是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今天来矿坛是请教电压和原图不一样行不行,我在漳州买的是电感

根本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元件参数都有离散度的 偏差不是太大就可以

网友:
我也装过一台,音质不咋的,高音发毛,低音也沉不下去,后来卖了。

网友:
这个电路推6p3p不好听!太监声!用6N1的SppR线路推6p3p声音好,胆味十足!

网友B:
低噪大的先拔掉后级功率管看看,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低噪那就是变压器感应过来的,如果没有就是电路问题。电路问题的话,插上功率管,拔掉前级管看看,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交流声,多半是前级问题。这个时候先看前级灯丝的接地,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地,单端的可以找个高一点的电位接到灯丝那里,注意别有回路哦,不然烧灯丝就不好了。一般情况下,灯丝中心抽头接地都不能减轻交流低噪的,就算接了高电位都是没什么太大改变,这个时候就是电路走线问题。这个比较麻烦,看看地线,或者电位器,或者音频输入线有没有干扰,屏蔽问题。希望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吧

网友:
我做的是静怡的另一版电路,感觉声音特别小。噪音还好,主要是增益不够。你的咋样?

网友C:
提高电压,6p3p一般380-400V可以正常使用,看过很多的机都是260-320.管子吃不饱,声小有的糊,找不到感觉,要想进入状态350V380V,当然你的输出牛要有足够的素质,不然随便你怎么费劲也不会出好声的

网友:
前置1级3极推力不够。

网友:
恭喜恭喜  开声成功

楼主:
感谢各位给我的帮助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电路不接付反馈有什么影响?先谢了

网友C:
如果你的机几乎无失真,那就不用接,声音糊,那就必须要接,还得根据机器调整到最佳才可以,世界名器都加的

网友D:
机器很漂亮,缧钉如用沉头的更好,整流管是5Z2有点吃紧吧?

网友:
就一级电压放大声音会不会不足

网友:
电源高压少画了中心抽接线端吧?按此图能有高压输出?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本人的第一台胆机也是6p3p.这只管子真耐听,现在还在服务。

网友:
非常工整的胆石桥式整流沒有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高电压,6p3p一般380-400V可以正常使用,看过很多的机都是260-320.管子吃不饱,声小有的糊,找不到感觉, ...

6P3P在380V-400V都进入甲乙类放大状态了,推挽的工作点,用到单端恐怕不好听吧。

网友E:
声音小的原因和环路反馈电阻用得过小有关。你试试取消这个电阻,声音立刻大起来。做得好的甲类功放,不用负反馈也很好听,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小的原因和环路反馈电阻用得过小有关。你试试取消这个电阻,声音立刻大起来。做得好的甲类功放,不用负 ...

整流电路没用原图的,是胆整流,我的变压器次级高压是双300v,clc两级滤波,主滤波是bc 220uf,其他滤波是一个bc150uf和美国通用公司的5uf薄膜电容。旁路电容是思碧atom电解,耦合电容是油浸0.22uf。
没接负反馈(没接的原因是反馈有发现b+  和p接反了,没爱拆电源板,试机和我的拉斐尔300b及el34比较感觉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电路是错误的,请认真看一下整流电路,高压次级是单绕组,应该用桥式整流吧!

整流电路没用原图的,是胆整流,我的变压器次级高压是双300v,clc两级滤波,主滤波是bc 220uf,其他滤波是一个bc150uf和美国通用公司的5uf薄膜电容。旁路电容是思碧atom电解,耦合电容是油浸0.22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机几乎无失真,那就不用接,声音糊,那就必须要接,还得根据机器调整到最佳才可以,世界名器都加的

没接负反馈(没接的原因是反馈有发现b+  和p接反了,没爱拆电源板,试机和我的拉斐尔300b及el34比较感觉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很漂亮,缧钉如用沉头的更好,整流管是5Z2有点吃紧吧?

整流管是5z4p,手里还有5ar4和5y3,还有一个5z4pa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流管是5z4p,手里还有5ar4和5y3,还有一个5z4pa

我看着也有点乱,做底盘时感觉还好,正准备换沉头白钢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噪大的先拔掉后级功率管看看,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低噪那就是变压器感应过来的,如果没有就是电路问题。电路 ...

感谢先生指点。有时间我再细致的查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电路是错误的,请认真看一下整流电路,高压次级是单绕组,应该用桥式整流吧!

没错,这个电路就是桥接的,整流电子管负责正极整流晶体二极管负责负极!呢在仔细看看

网友:
电源部分使CLC形式由于电感的设计不同直流内阻会变化,电子管整流由于内阻比较大,还有电子管的离散性,电压都会出现一点点的偏差!

网友G:
没上内部图啊,有交流声要注意接地线,特别是信号输入端和喇叭端子到接地主线的连接线千万不要夸电源变压器,远离电源变压器,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后一个装的胆机接地线从信号端子到喇叭端子再到接地主线,其中喇叭接地线跨过变压器线圈出现无法解决的交流声,改换位置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上内部图啊,有交流声要注意接地线,特别是信号输入端和喇叭端子到接地主线的连接线千万不要夸电源变压器 ...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有时间我再好好调调底盘接地点和走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错,这个电路就是桥接的,整流电子管负责正极整流晶体二极管负责负极!呢在仔细看看

  我是个初学者  请教下  这个胆石桥式整流到底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I:
上电脑才开清楼主做的6P3单端,还预留了两个小管的位置用于推动,真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电路不接付反馈有什么影响?先谢了

负反馈对改善失真是有好处的,还可提高阻尼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电脑才开清楼主做的6P3单端,还预留了两个小管的位置用于推动,真好!学习了

前辈客气了,去年才真正开始胆机制作,当初设计底盘时就考虑做个多功能的可以适合多种管子和电路,因为手里有6n7、6n8、6n9,6n1、6n2、6n3、6n11、6p3、el34等

网友:
手头有6n8/9的话做前放就更好,外观也协调一些,每声道两级放大推6p3效果,外观都会有很大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电路是错误的,请认真看一下整流电路,高压次级是单绕组,应该用桥式整流吧!

好好看看电路,这就是桥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声音小的原因和环路反馈电阻用得过小有关。你试试取消这个电阻,声音立刻大起来。做得好的甲类功放,不用负 ...

谢谢指点。可是这种反馈不太会算。有推荐的计算方法,或者推荐值么?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如何确定这两个电阻的阻值,电压放大倍数应该是1+R7/R3,电压放大倍数约为11。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是个初学者  请教下  这个胆石桥式整流到底是怎么个原理?

电子管半个桥,二极管半个桥,加起来就是全桥!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电子管半个桥,二极管半个桥,加起来就是全桥!

请问  这样有啥优势吗?为啥不用一个5Z4P解决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  这样有啥优势吗?为啥不用一个5Z4P解决呢?谢谢

实现"软启动" 功能 使高压输出由0渐高 否则会冲击喇叭?我是这样想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请问  这样有啥优势吗?为啥不用一个5Z4P解决呢?谢谢

估计也是适应单绕组高压牛 这种牛只能桥整 要用5z4p也要俩 虽然能软启动 但是占地耗能 所以采取这种折中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估计也是适应单绕组高压牛 这种牛只能桥整 要用5z4p也要俩 虽然能软启动 但是占地耗能 所以采取这种折中 ...

我的想法  用一个整流管是可以的  但是恐怕一个5Z4P是胜任不了的或者您说得用两个   要不用一个5Z3P才行  但是又考虑到节能又考虑软启动  就采用这个胆石结合双整流模式  一举两得  不知讲得对不对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想法  用一个整流管是可以的  但是恐怕一个5Z4P是胜任不了的或者您说得用两个   要不用一个5Z3P才行  ...

我小菜鸡一个  “大神”不敢当
另外 如果你熟悉整流电路的话 就知道变压器高压绕组有单双之分 此图是单高压绕组 所以只能用桥式整流 需要四个二极管 胆整流管都是双二极管 纯胆整流一定要两个胆的 不是5z4p电流小带不动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手艺,机器做得非常漂亮

楼主(2020-02-23):
放假闲来无事,上矿坛浏览帖子,对比总结前辈们的经验,把这台6p3p单端又从新理顺了一遍,重点处理噪声,1、先是把高压连线和其他元件及连线距离扩大,按3层走线布置。
2、检查过程中把电压和输出管拔掉,只留整流管背景无噪声,把6p3插上有很少的噪声,于是在灯丝电压端并联51欧姆+51欧姆电阻中点接地。
3、改底盘接地到电压管地。
4、更换电压管屏极负载电阻旁路电容(更换上手头闲置的rifa 10uf/450v)
开机后第一次感觉自己做的胆机也能把噪声做得这么好,耳朵贴到喇叭上才能听到很小的交流声,电位器开到最大也是如此。在此感谢矿坛的版主和帮助过我的前辈和老师们.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原图反馈电阻是1k,感觉接上反馈电阻声音小很多,如果加大反馈电阻减小反馈量,这个反馈电阻最大可以用多少k的电阻?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原图反馈电阻是1k,感觉接上反馈电阻声音小很多,如果加大反馈电阻减小反馈量,这个反馈电 ...

负反馈电阻本身就是需要调节的,你可以接一只5K左右的电位器串联在1K电阻上调节.....感觉到满意就行。还有些胆友干脆把负反馈调节电位器直接安在前面板上、以适应不同风格的音乐(不过电位器需用小阻值的、缩小调整范围)。
另外、底噪偏大,你试试将机壳接地点接到信号输入端子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负反馈电阻本身就是需要调节的,你可以接一只5K左右的电位器串联在1K电阻上调节.....感觉到满意就行。还 ...

谢谢指点,底噪问题已解决。

网友: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傻瓜电路。。准能搞响,之于音质如何就不要企盼多好。电源整流也可用。最好再加两只二极管----先桥整虑波---再接到4+6脚,电源电流和电压会有明显改善。。

网友:
我喜欢用6J8P推茄型的6L6,胆整流,单端,功率不大,细节丰富,人声堪称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