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的大环矿石机

楼主(2020-01-15):
大环1

大环1

想做一个大环天线,找到一卷电线(带皮单股线铜线,直径1mm),在纸箱子上绕完后正好31圈,长度(0.4+0.5)×2×31=55.8米。当成波长,换算成频率大约520khz。(缩短因子用来了0.97。)测电感约为760uH,空气可变两个组串联为150pF,正好可以覆盖中波低端频率。
    实际使用也验证了计算,对1000kHz一以下的中波电台增幅非常明显。把2p2单灯机放在附近,声音非常响亮,相声广播(567kHz)有些震耳。于是想到可以试试矿石收音机,接了2AP9和老手机充电变压器,用1200欧的动圈耳机听。箱子放在九楼阳台窗口,两个低端频率电台声音响亮,中间还有666kHz的评书频道声音小,和567kHz有点混。也就是选择性不好,只能收到两大一小三个台。

大环2

大环2

    后来想了想,线圈导线太长了,照顾了低端,高端频率全没了。
去掉15圈,留下16圈。线长1.8×16=28.8米,当成波长,换算成频率约1010kHz,正好落在中间频率上。测电感210uH,可变电容两组并联600pF,能够覆盖中波大部分频率。
    接上耳机,这回收到4大一小5个台,选择性非常好。只是4个声音大一些的台,音量明显比只前31圈导线时小了。只能说能听的非常清楚。那个小音量的电台,勉强听清楚。
    看了来这种单股细电线(1mm),Q值太低,换好线估计效果能更好。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波长差了10倍,实际上导线只有十分之一波长。😂😂😂

网友A:
收听时要接天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听时要接天地线?

不接,大环就是天线。

网友:
绕大环用的线材料有关系吗,是不是只和线的粗细和长度有关系,如果我用铁丝,非铜线是不是也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
如今很多地方谣言取消中短波

网友:
用多股线效果会更好

网友(2020-02-20):
八芯网线能当多股用吗?能用怎么用效果最好、

网友:
环的直径大,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用网线制作过,还可以。线圈绕在普通的板凳腿上,大概是30*22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