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0-01-15):
     我因为实验电路的原因,需要获得±42V的电源电压,电流只要有200ma就可以达到要求。我打算用直流变换的办法获得±42V的电源电压,现有的电源有±24V和±30V的输出,在淘宝找到XL6019的非隔离升压模块是负极端共地的可以得到+42V电压,但是找不到正极端共地的升压模块来获得-42V电压。求助广大坛友和老师们提供帮助,用什么办法可以得到正极端共地的-42V电压升压模块或者是采用其他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先在这里表示感谢。

网友:
一个办法是把±30V的电源改造一下反馈电路,调整输出电压为±42伏。

网友:
2个一样的42v开关电源串起来,中间接头为地,上面的42v为+42v,下面的为-42v。

网友:
±24V和±30V是独立的两个电源还是同一个电源?

如果是两个独立电源,可以当作48V和60V电源来用。把48V、60V串起来,中点为地,后续最简单的串联稳压即可。

以上是偷懒的办法,正经做法还是做个DCDC转换板吧。

楼主:
±24V和±30V是独立的两个电源还是同一个电源?

感谢版主的回复。±24V和±30V是同一个电源?就是原来武汉天龙公司的300W音响专用开关电源。我是想把]±24V的部分通过变换升压来获得]±42V,200ma的电源,原来]±24V的允许负载是500ma,问题是找不到正极共地的升压开关电源模块。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简单一点的办法?

网友:
X宝有!以前买过!

网友:
好象我有好多XL6019的板子, 只能你改成输出近100V,再改成二路42V了吧。

网友:
你那个+-24V的就可以解决;倍压整流输出就是+-48V了;然后稳压到42V;

楼主:
你那个+-24V的就可以解决;倍压整流输出就是+-48V了;然后稳压到42V;

谢谢回复。按照你的思路考虑一下。

楼主:
X宝有!以前买过!

如果还记得具体型号的话,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好象我有好多XL6019的板子, 只能你改成输出近100V,再改成二路42V了吧。

这样的方案需要重新制作开关变压器和重新制作电源,相当于推倒重来了。我再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