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询问一点接地

楼主(2020-01-16):
关于所谓一点接地的问题 一直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准备装6p3p机  按照某书上的方式这样接 前级左右声道先各自一点接地 再如图汇到一条母线上 后级使用另一条母线也类似接地 最后两母线并联接主滤波电容负极 不知可不可以? 原图是两级放大 改成一个左声道一个右声道就是我的接地方式

网友A:
一点接地来自于高频电路或大电流功放的设计理念,前者是因为很短的一点导线都有一定的电感量造成影响,后者则因为导线都存在电阻,当电流足够大时会对电路造成影响。胆机的音频电路,频率既不高,电流又不大,所以按照母线接地或者顺序接地,就已经能保证很好的电性能了,不能因为一个一点接地,破坏了整机的布线逻辑。只要接地良好,不一定非得强调一点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接地来自于高频电路或大电流功放的设计理念,前者是因为很短的一点导线都有一定的电感量造成影响,后者 ...

就近接地不知是否可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点接地来自于高频电路或大电流功放的设计理念,前者是因为很短的一点导线都有一定的电感量造成影响,后者 ...

    此言差矣,对音频和工频,一点接地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接地是因为接地点与点之间有内阻,这个电阻对电路是有影响的,会引起不必要的耦合。
    可以参看《漫谈接地》一文中的有关论述。

网友:
接地走线,如果搞不好,低噪大的你发彪。地线接地点真的要明确,而且不能出现地线有环绕的嫌疑,我就是地线有环绕回路的嫌疑都已经有5MV的低噪了,板就报废了,后来改了一下,地线基本上都是按规矩走,现在没什么低噪了都是0.3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言差矣,对音频和工频,一点接地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接地是因为接地点与点之间有内阻,这 ...

好的 谢谢老烧的资料 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接地来自于高频电路或大电流功放的设计理念,前者是因为很短的一点导线都有一定的电感量造成影响,后者 ...

真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层主平时装机不太纠结接地方式 效果想必也不错?

网友:
高频是多点接地的,地线上高频电流的走向可未必是看起来最短的那条路径

网友:
底噪不一定就是接地线的问题,我装的推挽没装机箱的时候贴着音箱一厘米才听到一点点声音,装箱以后底噪就大了很多,接地线还是原来的接法,估计电源牛和机壳,输出牛等拉近距离产生的感应电磁干扰,地线前放倒相一个地线,功放部分一个地线然后集中接主电容负极就可以了,底噪产生的原因多方面的,不一定是地线问题,市电220V才是最大的干扰源,处理好电源牛部分对底噪控制最为重要

网友:
最近装了台唱放,被低频噪音折腾不轻

网友:
布线最难的是接地,前置最好一点接地。关键是地线不要形成回路(回路会有电流通过)。

网友:
先把所有的接地线都看成电阻,这时,这些不同级不同声道的电阻上的电压降就耦合在一起。然后,看怎么接这种耦合影响最小。最好能不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言差矣,对音频和工频,一点接地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接地是因为接地点与点之间有内阻,这 ...

您引用的资料,其实都是针对石机来讲的,对于胆机来说,一些特殊情况要跟石机相比重要性更加突出。一些适应于石机的方法到胆机这里,要代之于更加适应的办法。很多胆机搭棚的成品,有很多采用顺序接地,即采用一根铜丝串联前后做为地线很普遍,信噪比做的很高。相反一些刻意采用一点接地的不成功的案例也不少,这中间,如何接地只是外表,理解并能零活运用接地技术才是掌握了真正的内涵。
胆机电路相比石机,在搭棚时突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电牛的散布磁场对电路的辐射噪声,不但环地会感应,地线跟信号线之间形成的闭环空间同样会感应。而相对的优势是胆机的大部分电路的供电电流很小,脉动更小,缘自导线电阻引起的有害耦合的量相对石机是很低很低的,采用分级接地时其造成的有害影响基本可以忽略。另外一个优势是胆机较大的声频脉动电流仅仅存在于输出牛次级线圈与喇叭线之间,一般合理的接线都不至于使之窜入前级,更不至于引起强烈的串扰。
所以即使是我上一个回帖,也没有否定一点接地的意思,只是想说胆机有更加迫切的,优先级要高于一点接地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果这一点不理解,只是机械地照搬一点接地,以为这种傻瓜做法就可以一揽子解决噪声干扰问题,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处处碰壁的。
随便举个例子:输入插座的地,音量电位器的地,电源滤波电容的地,喇叭输出端子的地如何接?一点接地?呵呵。

网友:
这种讨论非常有益处,对爱好者很有帮助。

网友:
只要保证地与地之间内阻足够小就可以。比如电路板 顶层布信号+电源线,底层铺地,全部接地就近打过孔,一样可以极低噪音。

还有我做过一个蓝牙+DSP+模拟放大 三合一的板子, 蓝牙2.4G, 主频30M左右,DSP 12M。还是用的开关电源。    接地是蓝牙+DSP独立一个区,模拟电路一个区,分别铺地,然后两个地用一个1mm直径6厘米长的粗铜丝相连。 依然可以做到92分贝以上的信噪比。

而如果把铜丝 换成磁珠(一种以讹传讹的错误做法),立刻噪音大的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