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二极管的单管机栅极检波实验

楼主(2020-01-16):
家有矿机,也有室外天线,晚上用耳机听,白天听不方便,想扩音。

有6N15J电子管,双三极管。随意搭了个电路,带喇叭。高压用小变压器二极管桥整流后110伏,灯丝也独立供。

传统的直放单管或双管机大多采用栅极检波,就是输入栅极的是一个250皮的电容和2M的电阻并连。许多年前就用过,这次也试了,把矿石机线圈接入栅极检波,声音小而不清楚,有明显失真,灵敏度很低,选择性也差。看来过去都是用双管增音是有必要的。

这次有现成的二极管,何不直接代替栅极检波试试,立即用二极管替换那个电容电阻组合。

奇迹出现了,声音大增,清晰洪亮。强台声音达到该工况极限,与栅极检波的蚊子声有天壤之别,恐怕有一个数量级。

弱台强台分割清楚,短波端的韩朝日台也浪潮般的涌来,高频接收良好。

注意二极管接入有方向,也不是所有二极管都效果好。

白天这个矿机+单管机一直开着,喇叭放着,音量用天调控制。

很实用简单,大家也试试吧。

楼主:
用二极管代替那个栅极上的R,C 组合即可。

网友:
相当于检波后用电子管电子管放大。二极管极性和型号对结果肯定有影响,因为二极管要同时兼顾栅漏电阻。

网友A:
这不就是V+1胆管版吗?矿机加一级电子管低放啊

网友B:
前几天,我用红灯电子管机芯,拔掉6A1,6K4,天线线圈单独接二极管,直接连电位器,加上天线 地线,音质特好。

网友:
嗯,试试看。

网友C:
用的啥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用红灯电子管机芯,拔掉6A1,6K4,天线线圈单独接二极管,直接连电位器,加上天线 地线,音质特好 ...

音质好了,选择性和灵敏度呢》?

网友:
胆收音,音质超好,加K135J50做后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代替那个栅极上的R,C 组合即可。

另外,按您说的替换,这个调频收音头可以用一只二极管代替RC?能的话,岂不是二极管也可以对调频信号进行检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用红灯电子管机芯,拔掉6A1,6K4,天线线圈单独接二极管,直接连电位器,加上天线 地线,音质特好 ...

就是两管机,算整流算三管机,直带二极管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V+1胆管版吗?矿机加一级电子管低放啊

就是个单管机。主要说的是非经典栅极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啥二极管??????????

用的就是原矿机检波二极管2AP9J ,用1SS86也可,BAT85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质好了,选择性和灵敏度呢》?

前面讲了,不光音质好了,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大大提高,不是小提高,一个房间够听了。

早知道如此五十多年前何必费劲装5管,两个管(一个管整流)足够听了,两管机普及天下了,又便宜又适用,加天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按您说的替换,这个调频收音头可以用一只二极管代替RC?能的话,岂不是二极管也可以对调频信号进行 ...

我没搞调频机,没试过,但是有矿机,线圈可以随意在抽头上换,短波检波效果也是杠杠的。

主要就是针对经典栅极检波电路而试验的,很早年间就试过,只有一个三极管,灵敏度较低,不加一级放大很难满足一个房间全家听,因此对栅极检波印象一般,转而都瞄准了超外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啥二极管??????????

用的 1SS86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质好了,选择性和灵敏度呢》?

选择性,不如有中放的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听了一会儿,就拆了。

网友D:
楼主你贴图的这本书名叫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贴图的这本书名叫啥呢?

这个不知道,是网上搜索“栅极检波"出来的。

想了解一下两种检波的原理和不同之处。

网友:
其实电子管栅极检波是可行的,坏就坏在这个2M电阻上了,左解放电荷2M有点太大了,而且吧栅极电荷回馈到了谐振电路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