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到底算模拟功放还是数字功放?

楼主(2020-01-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就是个矩形波脉冲开关放大器。

网友:
D类当然,数字功放
电信号输入,然后通过固定频率的三角波对比,得到PWM信号
然后把PWM信号来进行放大,末级输出时通过电感来还原

网友:
D类功放的效率那么高肯定是数字功放,通常模拟功放没有那么高的效率。

网友A:
幅度变化的矩形波,算不上数字信号吧?

网友B:
这个后面需要加问号吗。通过 开/关 控制,不是数字还会是模拟吗?

网友:
叫“数字功放”只是个习惯而已,国内叫顺口了,都这么叫。上论坛搜索“d类”往往结果很少,但是搜“数字功放”就很多。其实这名称有误导性,因为从原理角度看不关“数字”什么事。

准确的叫法就是“d类功放”,如果上外国论坛上也都是称呼class-d。

网友:
D类功放应该是属于开关功放,与开关电源类似的原理。

网友:
属于开关工作原理只是伪数字功放,就D类功放称之。

网友:
D类功放就是受输入音频控制的PWM型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幅度变化的矩形波,算不上数字信号吧?

数字功放, D类是说输出级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现在没有真正的数字功放了?

D类就是工作在脉冲状态的放大器也叫丁类放大器,甲类正弦波 360度都在导通,乙类 180度导通,导通角越来越小。数字的意义核心是“量化”,D类放大器显然不是。“数字放大器”想了就明白,除了放大镜你怎么把一个 2 放大成一个 大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逻辑似乎也不对,开关电源能叫做数控电源吗?

还是按楼下的说法,就是D类,和A、B、AB、C类功放的区别。

网友:
矩形波不就是数字0和1的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后面需要加问号吗。通过 开/关 控制,不是数字还会是模拟吗?

开关稳压器是数字稳压器吗?

D类放大器就是脉冲宽度调制放大器,或称“PWM”放大器。开关稳压器在本质上也是PWM的。

网友:
跟傍上"量子""纳米"就显得高大上了是一个路数.

网友:
一个连续大小变化的物理量是模拟信号,而离散分级变化的是数字信号。

本质是PWM 也即 脉宽调制信号,教科书明确认为,脉宽调制信号不属于数字信号,仍然是时间模拟的信号,属于模拟信号范畴。

因此脉宽调制的D类功放,不属于数字功放。如果非分类不可,它仍然属于模拟信号功放的一种。

也有教科书认为: 脉宽调制既不属于数字信号,也不属于模拟信号,是界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期。
-----------崂山我,不赞同中间过渡的说法。

网友:
就是个工作在两个电源轨端的普通的开关放大器而已,用得着这么纠结吗?

无论输入信号的脉冲占空比是多少,它都将输出保持住同样的时间比例,仅此而已,只不过此时的被控制功率增强了n倍。

网友D:
除磁带、胶片外,前级DAC输出的是数字还是模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磁带、胶片外,前级DAC输出的是数字还是模拟信号?

您不是明知故问么?

网友:
功率放大器分类为A、B、C、D、E,是为了描述功率管的偏置模式及其对于输出所产生的贡献,因此它是一个电路结构的问题,与应用在模拟还是数字方面毫不相干。

有鉴于此,试图用《信号与系统》理论来解释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电路也是不适当的,因为特定种类的放大器是部件,既不是信号也不是系统。在《信号与系统》的描述中,放大器是什么类型无关紧要,适用就行,它不是描述的主体。

网友:
功放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称之为开关型功率放大器比较贴切,例如开关电源,开关型充电器。

网友:
如果把数字功放正身为开关型功率放大器,那卖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幅度变化的矩形波,算不上数字信号吧?

NO,调宽,不是调幅。

网友:
严格意义上讲,没有数字功放,你所说的功放只不过是将模拟信号变成脉冲信号,即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