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钻石7ZK-1钟控收音机的钟控电路部分。 谢谢!

楼主(2020-01-16):
     钟的电路部分只有4个元件,网上查得几份该机说明书都是一致的,四个元件:三极管 3AX31C,电解电容器30微法,电阻240欧,电容器0.047微法。而我的这台却是这样的:三极管3DK7Z,电阻100K,电解电容器33微法,电容器0.1微法,关键是三极管和电阻跟说明书的列出的实在是相差太远了,不知道原装是否有这个版本,或是这两个元件已经被人家换过了?
     机子状况,收音灵敏度很高,音质也很好,时钟不走。

网友:
拿下来换个石英钟,走有又准又省电。

网友A:
看元件数值,应该差不多。那个基极上的电阻应该在100K到240K之间。这个钟最容易坏的是双线并绕的那个线圈,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元件数值,应该差不多。那个基极上的电阻应该在100K到240K之间。这个钟最容易坏的是双线并绕的那个线圈, ...

谢谢!我量了一下,那线圈的电阻为352欧,好像还没有断。不知道三极管3DK7Z是否跟3AX31C功用一样?

网友B:
我以前拆过一个,管子用的是3DK4

网友:
钟芯部分由锗管换成了硅管,应该比较省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拆过一个,管子用的是3DK4

请教这位网友;这么简单的线路,这种钟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位网友;这么简单的线路,这种钟准吗?

这钟的准确度是机械游丝摆轮决定的,调好了也有一定的精度,要比发条钟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量了一下,那线圈的电阻为352欧,好像还没有断。不知道三极管3DK7Z是否跟3AX31C功用一样?

用硅管功能是相同的。只是NPN的硅管与PNP锗管,电源极性相反,基极的电阻也应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位网友;这么简单的线路,这种钟准吗?

准的,后来不小心把线圈弄断了,重新绕一个,就不准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电路?

网友(2025-02-05):
这个钟控电路图有两种类型,锗管型和硅管型。两组线圈与正负极的接线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