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6e万用表进一步改造,很完美

楼主(2020-01-16):
经改动完美,电阻三线改动后,电阻挡短线连接为0一欧姆,不再有接触不好现象。温漂问题在基准负100mv处并接(100千欧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串联120千欧电阻)30度温差尾数变两字,温漂解决。温度档加温度补偿30度范围内测量基本准确,rt11电阻150k换成(68k并联电磁炉热敏电阻100k,再窜联122k电阻25度室温调整即完工。

网友:
没图片吗??

网友:
上个图更清楚

楼主:
温漂解决了,温度测量精度温漂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温漂解决了,温度测量精度温漂解决了

进一步改进。经改动完美,电阻三线改动后,电阻挡短线连接为0一欧姆,不再有接触不好现象。温漂问题在基准负100mv处并接(100千欧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串联109千欧电阻)30度温差尾数变两字,温漂解决。温度档加温度补偿30度范围内测量基本准确,rt11电阻150k换成(100k并联电磁炉热敏电阻100k,再窜联109k电阻25度室温调整即完工。

楼主:
进一步改进,经改动完美,电阻三线改动后,电阻挡短线连接为0一欧姆,不再有接触不好现象。温漂问题在基准负100mv处并接(100千欧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串联109千欧电阻)30度温差尾数变两字,温漂解决。温度档加温度补偿30度范围内测量基本准确,rt11电阻150k换成(100k并联电磁炉热敏电阻100k,再窜联109k电阻25度室温调整即完工。

网友:
有一个86E,楼主能更详细点吗,照着改一下.

楼主:
电阻三线改造,百度搜索有详细方法。温漂按照片上的接着直接焊接

楼主:
也可加我微信13298819379

楼主:
今天用vc86e测20千赫交流电压能正常显示电压和频率

楼主(2020-07-17):
昨天用584基准对uT61e进行了测量,各档都低于基准,虽在精度之内,但感到精度还是不很满意。VC86e改电阻三线改造后电阻档完美,其他各档精度本身都很高,改温漂后又与基准对造调整精度后十分满意。算是块很不错的万用表。

楼主:
VC86E三刀三线改造电阻方法上传图片,方便大家改造。我按这种方法改造的此表电阻档变得很完美了。

网友:
个人建议不改动基准电压,原因是这种低端表每个表的温漂都不一样,你能用的,可能别人用的就会有大区别

楼主:
你说的有可能,基准做温度补偿减少温漂是可行的。这种表用的元件都是批量的应该温漂基本都一样,相同的方法补偿做微调应该没问题,这块表精度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