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表头灵敏度降低的快速修理实例

楼主(2020-01-16):
一台MF79指针万用表,各挡位测量都有误差,测量交直流电压、电流与正常值偏低;测量电阻与正常值偏高。确定为表头失磁导致灵敏度降低(见图一、图二、图三)。
考虑到失磁不是很严重,决定用快速简单的方便进行修理:
找一块直径10_15mm左右的钕铁硼磁铁,让它吸在后盖的防磁铁板上(见图四),合上后盖后位置大概在表头磁铁的缝隙处,先用表测量一电压值,合上后盖看指针的变化:如指针较前更偏左,说明磁铁极性反了,这时把磁铁翻面再试;如指针较前偏右,说明磁性正确。这时就可以调整磁铁在后盖铁板上的位置,使表的读数与正确数字相符。这时反复实验一下:当取下后盖读数偏低,合上后盖读数正确,说明磁铁的位置找准了。
这时在后盖的铁板上打上记号,记住磁铁的极性,把磁铁用胶粘上即可!

楼主:
补图:在表后盖的铁板上粘上的磁铁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实际的效果不错。

网友:
不错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这也行?学习了,不知道对线性是否有影响

网友:
都是高手 有你们我么这些菜鸟才能少走弯路

楼主:
实践证明,用这种方法修理表头失磁而导致灵敏度降低的指针万用表,快速有效!如失磁严重时,还可以将钕铁硼磁铁直接粘在表头的塑料上!当然同时也要找位置和距离,以免磁力太強而使万用表的灵敏度过高。

网友A:
这个思路好,突然想到可以用钕铁硼替换原磁铁扩展灵敏度。

网友(2020-02-16):
如果失磁不多时,这个方法可行,失磁太多了,估计要充磁了吧?

网友:
这个方法好,老表有救了

网友:
我的mf-30表头应该是40.6微安,实测近60微安,估计也是失磁,因为上下游丝没有大问题,游丝只是不平有点歪。这几天正在琢磨怎样给充磁,做一个充磁器吗?看了这个帖子先买来磁铁试一下,按道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方法如果不影响表头的线性,长时间磁性不变,比用充磁机要方便、要简单,对表头也安全。

网友(2020-03-22):
这个方法方便、简单,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好,突然想到可以用钕铁硼替换原磁铁扩展灵敏度。

把头疼的方向从弱移到过强了,还无法退磁,3重头疼所以没什么人干。

网友:
也玩过,效果是肯定的,就是磁场强度不太好掌握。坛内意见是不主张,有时极性搞反了,会加重失磁

网友:
我前两年在坛里买的一个mf47表,邮来后发现是拼凑的表,表头是老南京的,表身是科华的,找卖家说理也没有个结果。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由于是灵敏度不够,想重新计算,出现太麻烦,电阻没有标准的,根本弄不来,后来也是想的这个办法,用了三块方形的钕铁棚磁铁贴在表头后壳上, 经实测,误差已经在可接受范围,破表满血复活了。

网友(2021-12-19):
失磁是外磁才有?还有表头灵敏度在只有数字表的情况下怎么判断灵敏度是多少μA?

网友:
看来长久之计还是内磁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好,突然想到可以用钕铁硼替换原磁铁扩展灵敏度。

现在上四产的MF50表己经是这样的

网友(2022-02-20):
这种方法不长久

网友:
方法可以,但是极可能线性不均匀,该准的地方不准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