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电饭锅10A保险管不保险

楼主(2020-01-17):
昨日,鼓捣一台烧了功率管的电磁炉时,手头一时找不到10A的玻璃保险管,想起有电饭煲的10A保险,就用它来代用。安装好功率管后通电试机,开机不放锅时没问题。当放锅上去后,只听电磁炉里一阵嗡嗡声,心想坏了,功率管又挂了!然后墙壁上铝线接头处火花四溅,家里随之没电。确认家里没电后,搭梯关总电源开关后检查电磁炉,测量换的电饭锅保险没断,功率管短路!过程有惊无险!
为什么电饭锅10A保险管质量那么过硬而耐烧?

网友:
电饭锅10A保险管 是针对超过温度时起作用的,又不是超过电流起保护作用的,不能乱换!

网友:
保险管的响应速度哪有电磁炉的IGBT功率管的响应速度快,有故障,没等保险管的熔断,IGBT功率管已损坏。个人认为保险管质量没问题。电磁炉的保险管也不是特定专为保险IGBT功率管的。

网友:
电饭锅10A保险管上面标示的10A只是说能通过10A的电流

网友:
这与质量没有半毛钱关系,电磁炉的10A保险是限流保险,超过10A电流就会熔断。电饭锅保险是温度保险,超过电流极限的同时,还要达到185度的温度才会熔断。

网友:
电饭锅用的是温度保险。一般有185度10安 15安 20安的.常用的保险丝管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
乱用保险管反怪保险管不保险,真有你的
任何标称值的保险要熔断必须超过标称值的1.5至2.5倍才会熔断,不同种类的保修管使用途径也不同,一般不允许互换代替使用。譬如常见的普通家电保修管、电饭煲电压力锅专用温度保修管、速熔保修管等等。

网友:
温度保险丝

楼主:
电饭锅温度保险管,既然功率管坏它不断,证明它不是一般的过流保险管。那我将它焊下来,万用表欧姆档伺候用一般的火机烧它,一边烧一边心里默念12……10,眼看打火机头顶不住了,它依然不断!看来它的质量不容置疑了!

楼主:
已证明了打火机火苗烧它不断!那么,家里有铁锤,你质量再好,你的外壳总耐不住铁锤吧!于是用铁锤砸开外壳,发现里面就一根线,线上面卷了一点纸筒。不信者可以如法炮制看一看你们买的是不是这样的电饭锅保险管

网友A:
谁说的玻璃管必须比功率管先坏??出问题短路了他熔断了就成了。

楼主:
一根铁丝,上面放一个纸筒用来固定185℃10A的一节磁筒以便好涂胶固定,成品电饭锅保险管就出来销售了。功率管挂烧不断,打火机火苗也熔它不断!家里的铝线接头处火花四溅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玻璃管必须比功率管先坏??出问题短路了他熔断了就成了。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是有错误理解的,包括做电工的、做家电维修的、搞其他电子仪器设备的,许多人都认为保险是为了保护单个电子元器件或者单台电子设备的,这是极大地误解。保险真正的作用是在单个元器件或单台设备出现故障时,能及时切断出故障设备与供电线路之间的连接,防止故障扩大化。一旦出现电气设备保险熔断,基本上都是设备本身已经损坏出现故障大电流,此时如无保险熔断及时切断故障设备与供电线路的连接,将会引发火灾甚至危害其它大范围的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铁丝,上面放一个纸筒用来固定185℃10A的一节磁筒以便好涂胶固定,成品电饭锅保险管就出来销售了。功率 ...

假冒伪劣保修管讨论是另一回事,但你的标题:“大家注意:电饭锅10A保险管不保险” 跟叙述内容绝对是错误地
别强拗,没意义的。

楼主:
电饭锅保险管,一根铁丝,原来目的是可以保险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