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31,2562的中周,它的谐振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0-01-17):
朋友知我喜好无线电,会捣鼓收音机之类,特送我一对中周2531、2532。其实只是2532是完好的;2531只是一个外壳,里面什么也没有。对2532用万用表作了简单测量,两个线圈完好,两个配谐电容也是好的。于是上7125A测试,没有曲线波形。然后用LC表测得c=50P;L=1mH.用公式初算一下,1000HZ还不到(电容量调小,频率还可再提高一些)。这就疑惑了。好像依稀有个记忆,最早期的电池式收音机的中周频率很低,不知是不是用在那个地方?有谁用过这种中周?或者知道它的底细的坛友请指点一下。先谢了!

楼主:
喔,大意,算错了,是700KHZ。应该还算可以吧,调微调电容也许能出中频(465)曲线。

网友:
开利三股线空气芯调容中周。尾号1输入级,2输出级。

网友A:
这种中周的微调电容调紧后容量会加大,还要加上次级电子管输入电容以及电路杂散电容,其谐振频率会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中周的微调电容调紧后容量会加大,还要加上次级电子管输入电容以及电路杂散电容,其谐振频率会降下来。

谢谢白版,果真如此。我稍稍旋紧了配谐电容,出现了很好的465KHZ曲线。说明原来的频率已经偏了很多;而且确认中周频率是465KHZ.

网友B:
这个装机以后还是会有很大变化的,现在调好装机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装机以后还是会有很大变化的,现在调好装机意义不大

是的,只是一个大概的区域。正如白版所说,在实际电路中还有电子管的输入电容,电路的分布电容等影响,,还要进一步细调,才能最后确定。

网友B:
不过网购新件,并连个10P左右的电容测试校坏没坏很有必要,免得上锡后不予退还的行规!这老东西早过了N个保质期了!论稳定还是云母固定电容加调感的好!这种松紧条绒的当时也是廉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网购新件,并连个10P左右的电容测试校坏没坏很有必要,免得上锡后不予退还的行规!这老东西早过了N个保 ...

虽然是老东西,工艺还是不差的。所以用调容,也许那时铁氧体磁芯还未发明、推广(猜想的),线圈是蜂房式的。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