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电源改可调负载7V14a后炸机没输出

楼主(2020-01-17):
其实就是想测试下负载仪和顺便测试下明纬可调后输出能力,7V,电流14A左右boom,拆开发现是是两个开关管还有个0.47欧电阻炸了,开关管换了,没有0.47欧,两个0.47欧都换成0.5欧,现在还是没输出,可调电压没反应,494,12V,5v电压正常,开关管附近3个整流管测了没击穿,两个开关管电压160多V,图纸C2655,我这两个D1835也没击穿,附近的1N4001也没击穿,494换过也不行,有没有经验的大佬

补充内容 (2020-1-17 21:30):
解决了,用了最傻的办法,一个一个零件拆下来量,最后d1835蜂鸣档量没响,电阻档量其中一个两只脚150多欧,用其他npn替换好了

网友A:
变压器检查了吗?

网友:
几个建议,1、494供电电压不低于15V,最好在18V左右,电压低了在电源输出低压大电流时容易炸管。
2、大范围可调电源在低压输出时要减功率输出,如一台300W0-50V可调,只能按最高电压设定电流(6A)比较安全,如按功率设定电流,在低压时必烧管。因这类可调电源在低压时的效率相当低,大量的功耗在功率管上,时间稍长就发热烧管。
3、烧管后的检查顺序。功率管周边的电阻和二极管都要查,一般都有坏;再无输出就查494三个脚的电压,4脚电压要在1.2V以下,8和11脚电压在1.5V左右。如果电压准确而无输出,那就是推动激励管和二极管有坏。如果4脚电压正常,8和11脚电压在2V左右,说明494已停振,要查1和2脚电压,2脚电压要高于1脚,15脚电压要高于1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检查了吗?

谢谢,找到问题了,d1835蜂鸣档量没响,电阻档量其中一个两只脚150多欧,用其他npn替换好了

网友B:
你的电源有内伤吧?我的改好后电压1V电流13A短路试验测试风扇温控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不过,辅助电源我用的是15V。

网友:
我也是按照whmks 老师的提示,没有使用12V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有内伤吧?我的改好后电压1V电流13A短路试验测试风扇温控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不过,辅助电源我用 ...

我是14A以上boom,我是改了75V,1V不能13A,最高3A左右,要更高电流要调高电压,不过我这不是短路测试,用负载测试的,短路测试不准,电流不调短路都能有2A电流,负载是没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