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三灯再生机。

楼主(2020-01-17):
请教电路,在本版找的电路图,拼凑的三灯再生机电路。
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错误?可行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手头有一堆6N3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LH 2 是CH 2) 我 能用6N3 代替 6N2 吗?

6N3可以替代6N2,但是6N3屏压较低,直流供电高压可以降低一些。

网友A:
把普通再生栅检波电路和超再生电路简单地拼接在一起肯定不能正常工作,L6(与图中高频扼流圈编号重复了)如果是短波线圈,与中波的天线线圈L1与再生线圈L3也不能共用。6N3可以替代6K4三极接法,后面的电路也需要改进(比如6N3可以并管使用)。
下面电路可供参考:

网友B:
6N3板极电流很小,做检波低放还行,做功放就不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普通再生栅检波电路和超再生电路简单地拼接在一起肯定不能正常工作,L6(与图中高频扼流圈编号重复了)如 ...

谢谢版主回复!  ,我马上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3板极电流很小,做检波低放还行,做功放就不行啦。

谢谢回复,我马上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普通再生栅检波电路和超再生电路简单地拼接在一起肯定不能正常工作,L6(与图中高频扼流圈编号重复了)如 ...

版主前辈,您好,这个电路线圈部分 有没有详细数据?

网友C:
如果电路无誤可以把6K4和6N3对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路无誤可以把6K4和6N3对調一下.

我是按照论坛的线路图,按照功能块剪接的,不会换管啊。
主要是准备一下,从简单入手。
向各位老师 学习!

网友C:
就是把6n3作再生接收,把6k4作功放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前辈,您好,这个电路线圈部分 有没有详细数据?

超再生部分:L3直径1.6mm漆包线或镀银线绕6匝,内径10mm,拉长到25mm,LH2直径0.5mm漆包线绕25匝,内径6mm,焊在L3中点。该电路原为接收5频道电视伴音用,载频频率91.7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再生部分:L3直径1.6mm漆包线或镀银线绕6匝,内径10mm,拉长到25mm,LH2直径0.5mm漆包线绕25匝,内 ...

  谢谢版主回复!(LH 2 是CH 2) 我 能用6N3 代替 6N2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3可以替代6N2,但是6N3屏压较低,直流供电高压可以降低一些。

谢谢回复!我掌握的知识太少了!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6n3作再生接收,把6k4作功放效果要好很多.

对,双三极管鸡鸡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