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参谋一下胜利4082和同惠2822E那个好。

楼主(2020-01-18):
准备买电桥,麻烦大家给参谋一下胜利4082和同惠2822E那个好。

楼主:
可能发错板块了,麻烦版主移动一下

网友:
实惠4082,有钱2822。

楼主:
4082和2822E是一个价

网友A:
这还有什么疑问?铁定同惠2822E啊。前几天一朋友刚在淘宝买的价格是1771元。

中创ET433(等于胜利4082)不稳定,测试数字跳的太厉害了。

如果非常在意喜欢彩屏,可以看看安柏AT826(这货性能也比不上2822E)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以前发在隔壁改造升级同惠2822A到100K频率的帖子,里面有拆机图,和2段测试视频。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什么疑问?铁定同惠2822E啊。前几天一朋友刚在淘宝买的价格是1771元。

中创ET433(等于胜利4082) ...

谢谢大侠了

网友:
同惠手持电桥精度是0.1%

网友:
同惠2822E精度是0.1%的电桥,胜利的4082精度没有同惠的高,同惠手持电桥是黑白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什么疑问?铁定同惠2822E啊。前几天一朋友刚在淘宝买的价格是1771元。

中创ET433(等于胜利4082) ...

看了您的贴,到宝宝去搜了一下,有一家TH2822E卖1690。

网友:
TH2822E其他还不错,有点遗憾的是没有0.1v测试电平,不利于在线测试,易受PN结的影响

网友B:
别忘了TH2822系列还有一个每次开机都要重新清零的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TH2822系列还有一个每次开机都要重新清零的麻烦!

这个我是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是受不了

是啊!!!所以我的2822也很少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是受不了

关机不保存清零结果不算个毛病,电桥这种仪表测量比较精确的参数前必须是随时清零,马上测量才最正确,即使有全频自动清零会关机保存清零结果的电桥,测量几毫欧的小阻值和高Q电容器谁家电桥敢不重新清零?说明会保存也没有多少大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机不保存清零结果不算个毛病,电桥这种仪表测量比较精确的参数前必须是随时清零,马上测量才最正确, ...

你说的是要非常精确的情况,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和我一样,只需要一般精确就行了,所以有保存的清零就够了,每次测量都清零太麻烦了,也没必要。但是不能保存清零的每次使用前就必须先清零,否则误差会很大,就不能接受了。实际根据我的多年使用经验,只要使用的电桥性能稳定,保存的清零一样是很精确的,重新清零不见得提高多少精度,纯属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