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不能开机

楼主(2020-01-18):
如题,朋友一款车机不能开机,哪位大神帮帮忙??先谢了!
品牌是BHMC
型号为H446XDC

楼主:
图片太大无法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进过不明液体或电容漏液

经你这么一说,好像有道理

楼主:
看看能否修好

楼主:
这是什么电容?标有SBF,啥意思?有知道的说说。

楼主:
这个电容失效了,能用普通电解电容代换吗?

网友B:
0.1F电容,相当于10000微法电解电容,在这里是做电池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这个就算失效也不至于不开机

哦。谢谢。
这电容跟普通电解电容有何区别?能用普通电解电容代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F电容,相当于10000微法电解电容,在这里是做电池功能的。

哦,好的,谢谢!

网友B:
可以临时用锂电池代换试试。应该不是这里的情况(电容短路除外)
检测是否有短路情况?断路情况?顺着电源正极检查,要注意功放集成电路!

网友:
ACC线接了吗?

楼主:
ACC接电源+
GND接电源—

按POWER按钮,车机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临时用锂电池代换试试。应该不是这里的情况(电容短路除外)
检测是否有短路情况?断路情况?顺着电源 ...

谢谢!
检查了,没有短路现象,acc跟gnd之间电阻和功放集成ACC跟GND电阻都在70K左右。

检查发现按POWER按钮,没有电流。是有断路还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机有3条线:1、REM,是指控制线,用来接汽车点火钥匙打开的位置,拿下来用就和VCC接在一起,2、VCC,3 ...

谢谢!
按照你说的,把ACC跟REM(REMOTE)连接后接电源,按POWER车机没有反应。测量没有开机电流

楼主:
是不是这个电源供电模块有故障啊?测量这个模块,除了3脚有10V电压外,其他各脚都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故障现象看这个供电模块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要是的话,那可就不太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临时用锂电池代换试试。应该不是这里的情况(电容短路除外)
检测是否有短路情况?断路情况?顺着电源 ...

用5V电源(比如手机充电器)代替行不?

网友E:
ACC  VCC都要接正极,才能正常开机。VCC记忆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第五脚输出5伏,才有开机,你试试看。

网友E:
万一修不好,面板扔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C  VCC都要接正极,才能正常开机。VCC记忆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第五脚输出5伏,才有开机,你试试看。

好的,谢谢,我试试!
祝你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一修不好,面板扔给我

嗯嗯,你等着,我会修好的

网友:
这台车机最少要接2根电源正极线才能开机

楼主(2020-02-17):
引用 网友C:
车机有3条线:1、REM,是指控制线,用来接汽车点火钥匙打开的位置,拿下来用就和VCC接在一起,2、VCC,3 ...

网友F:
ANT B+这是给有源天线供电的电源。  现在车机已经很便宜了,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丅这个好像是电动天线驱动,不用管它,不知对不对?再问问其他高手吧,后面2个连起来吧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ANT B+这是给有源天线供电的电源。  现在车机已经很便宜了,换一个吧。

谢谢!

楼主:
这插口是做啥的?

楼主:
车机已修好,屏亮出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插口是做啥的?

发一张清楚点的

网友G:
楼主太执著了,一个车机还有必要修复,敬业与乐业。典型的发烧友!有喜欢车机的找我可以交换一下其它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执著了,一个车机还有必要修复,敬业与乐业。典型的发烧友!有喜欢车机的找我可以交换一下其它东西的 ...

也说不上啥敬业,只是乐趣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车机已修好,屏亮出声。

求分享,怎么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分享,怎么修好的?

当初怀疑电源模块挂了,更换后,故障依旧。
后来怀疑是不是还是接线错误,仔细研看电源模块,发现8角是电源输入端,3角是车钥匙点火电源接入端。这是电源模块接线图
以下是车机接口  我只把ACC和REM接电原正极,而电源模块3角没有接入电源正极,仔细看电路板走线发现白框中的接点跟电源模块3角相连,接入电源正极后,正常开机。

网友I(2020-03-23):
应该是有短路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有短路情况

修好了已经,谢谢关心

网友J: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已经,谢谢关心

最后一个不是USB扩展线,就是左右声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后一个不是USB扩展线,就是左右声道线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