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启动延迟电路,想优化下求指点

楼主(2020-01-18):
现在我设计的是这样的,测试了下能用
但存在些问题,比如功放冷启,大概2秒左右延迟继电器打开。关机,等继电器释放后再开延迟1秒都不到。
所以,是否能在电容上并联电阻,来增加电容的漏电?那么阻值多少合适,还是其他解决办法
另外就是,当电容充满了之后,基极电流会不会变大,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保护最好有这几个功能:
一,开机延时
二,关机立断

板子设计的很紧凑,上IC的话,还需要不少周边电路,成本和空间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想,如果您这几个元件能达到效果,那别人专门设计喇叭保护IC干什么?再说了,1237真用起来占不了多大地 ...

好的吧,试试看咯

网友:
喇叭启动延迟还要加上【喇叭保护电路】。在OCL电路中,如果末级大功率三极管损坏,功放的高压直流电会烧毁贵重的【低音喇叭】,所以这个电路要有延迟保护喇叭的双重作用。

网友B:
继电器不需要稳压,如果感觉有点过电流,可以串个电阻。
那个二极管不可以省,普通二极管就行,主要是保护驱动管的。
那个二极管不可用低于电源电压的稳压管,否则在三极管导通的时候会流过较大的电流,可能会烧毁,或者至少增加了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不需要稳压,如果感觉有点过电流,可以串个电阻。
那个二极管不可以省,普通二极管就行,主要是保护 ...

虽然电流没测,但是目前三极管没有发热迹象,就怕电容充满了之后会增加基极电流,到时候炸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电流没测,但是目前三极管没有发热迹象,就怕电容充满了之后会增加基极电流,到时候炸管。

放心,基极电流不会变大的。反到是三极管完全导通过,稳压管上电流会增加,然后整个电流都变大了。因为稳压管没有限流电阻。
继电器很结实的,过一半甚至一倍的电压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基极电流不会变大的。反到是三极管完全导通过,稳压管上电流会增加,然后整个电流都变大了。因为 ...

好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是电容未放完电,导致延时缩短。建议在电源开关上想办法,这样就很简单:

其实仔细想一想,问题可能是在大水塘上。就算这个电容放电慢,没有足够的电流也无法驱动继电器吸合。
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单靠简单的电路肯定是无法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是电容未放完电,导致延时缩短。建议在电源开关上想办法,这样就很简单:

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但也有局限性——只适合主动操作的关机。若是外部某种原因引起的短时断电呢(比如跳闸后的自动重合闸等)?
要检测外部断电其实还是要直接检测交流侧电源(当然会略微复杂一些),一般的直流供电部分都有滤波电容的存在,断电到其上的电压下降到某一设定值都会有明显的延迟。

网友:
R1上并个泄放的二极管。

网友D:
继电器反向放电不要用稳压二极管。继电器不需要稳压。

楼主可以手工搭棚试试这个电路如何:

绿色是模拟你的15V上电和断电。

蓝色是继电器(R1) 上的电压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反向放电不要用稳压二极管。继电器不需要稳压。

楼主可以手工搭棚试试这个电路如何:

1、供电电源需要滤波否?若有滤波电容的话电压下降有延时否?(一般供电电源要考虑纹波幅度比较小,所以其电压下降会相对比较慢些,也就是能明显感觉到其下降有一定的延时)
2、若是电源电压的下降无延时的话,那这个电源也是继电器线圈的电源,则继电器自然也释放了。
3、上述2点,若考虑短时断电对通电延时的影响,除非断电时间超过供电延时间,否则还是影响通电延时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供电电源需要滤波否?若有滤波电容的话电压下降有延时否?(一般供电电源要考虑纹波幅度比较小,所以 ...

1、很显然,楼主的需求里没有断电信号,那么只能假设断电信号来自+15V电源。这样所有的方案包括用专用IC的方案都是一样的结果。
但是这个没啥影响,假设断电后电源电压从15V跌落到12V,然后又来电了。。这个时候不需要继电器动作的。对负载而言,15V --> 12V -- > 15V 功放中点电压还是稳定的,不存在冲击。

2、如果15V电源下降的电压超过功放 稳定中点电位 的最小值,假设是6V。 那么继电器已经断开了,再次上电,延迟时间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很显然,楼主的需求里没有断电信号,那么只能假设断电信号来自+15V电源。这样所有的方案包括用专用IC ...

一般普通电磁型的直流继电器其释放电压是不小于额定电压的10%,也就是接近10%才释放,10%以下才是可靠释放。而你15楼的电路,继电器的电压是射极电压,也就是断电时其发射极的电压几乎是跟随着电源电压下降的,并上的那个二极管并不能是继电器电压快速下降,继电器释放还是要等到供电电压差不多下降到继电器额定电压的10%左右才可靠释放。
注:一般普通电磁型直流继电器的吸合电压要求是不大于额定电压的70%。释放电压不小于额定电压的10%。满足这个要求的都是合格的。当然特殊要求的继电器例外。

网友:
如果不考虑喇叭直流保护,可以用这个电路,万无一失。

补充内容 (2020-1-19 06:44):
开机,电源电压升至12v时,功放中点电压早己稳定,保护电路才开始延时,随后绻电器吸合。关机,电源电压下降至12V时,电容通过肖特基二极管迅速放电,继电器释放,这时功放中点电压仍然稳定,喇叭提前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有局限,也忽视了外部原因引起的短时断电情况,感谢指出。由此又多了一个设想:既然用了继电器,利 ...

谢谢老爷子的祝福,也祝您健康长寿,阖家欢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是电容未放完电,导致延时缩短。建议在电源开关上想办法,这样就很简单:

手动的!
其实可以按此电路变更,加电阻,将此手动开关取消,接于继电器常闭就可。

网友F:
前面大神都说可以手动给电容放电了,,,,,
那么,,,,
直接给喇叭一个手动的通断开关就行了,什么继电器都不需要用了。
老实说,,,
如果功放是15V电压的,也不可能使用到多贵的喇叭,,,这个喇叭保护也似乎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大神都说可以手动给电容放电了,,,,,
那么,,,,
直接给喇叭一个手动的通断开关就行了,什么继 ...

功放正负90V,15V是稳压二极管+三极管出来的一路驱动电压,实际电压14V左右。

网友:
用IC做可能会更好用,但只用三极管也可以实现,仿真结果还不错,断电后再通电也能有延时,时间略有缩短,但差别不大。缺点是有点耗电,三极管可以用8050。51欧电阻上大概有2V电压,正好继电器上12V。若是想要再省电,就得再增加几 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那不如直接用IC了。

网友B:
多用一组继电器触电,要用双刀双掷的。稳压管是5.1V的,3到6V应该都可以用。这个电路简单,在继电器吸合后,电容通过小电阻R1快速放电,早在关机前电容上就没有电了,下次开机延时不变。R1电阻值数百欧到几欧都可以,不用也可(直接接上),但通过触点电流会过大,继电器寿命会短。

类似的另一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用一组继电器触电,要用双刀双掷的。稳压管是5.1V的,3到6V应该都可以用。这个电路简单,在继电器吸合后 ...

很OK,另外个问题,主电源上的滤波电容10000uF,导致电磁铁延迟吸合问题。
目前测试看来最大的问题,是这个= =#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OK,另外个问题,主电源上的滤波电容10000uF,导致电磁铁延迟吸合问题。
目前测试看来最大的问题,是 ...

你试一下这个电路,电压下降到5V,继电器就释放了,只要释放,下次开机就从头开始延时了。如果感觉关机不能立即释放继电器,那就把稳压管的电压再提高些,同时延时电阻R4再小点(要不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正负90V,15V是稳压二极管+三极管出来的一路驱动电压,实际电压14V左右。

如果功放是90V的,,,,当我前面啥也没讲过。哈哈哈..............

网友:
针对1楼图,最......是这样:

网友:
在电容上并一个电阻即可,充电电容选47k-100k放电电阻22k-47K.

网友:
整个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