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改成收音机吗?

楼主(2020-01-18):
捡了个无线话筒接收机可以改成调频收音机吗?

楼主:
如何改成收音机

楼主:
芯片CXA1191.运放324

网友:
找俩变容管,串小电容并在本振高放槽路,再用个电位器给出调谐电压

网友:
先搞清它原来的接收频率,然后酌情考虑把输入端的带通滤波器改一下,不然调频广播的信号可能过不去。

楼主:
仔细看了有个可调电容的位号:应该可以调整接收频率:

网友:
这个原来频率可能是109-120MHZ这种在航空通信频率内的,厂家可能是认为这样做成本低就选用这个频率范围,只不过发射范围小而已

网友:
对照CXA1191收音机的标准电路,去掉没必要的电路,调整本振电路等就没问题

网友:
其实这个电路网上也有,好像是叫KWH-306的型号。

网友:
照1191标准电路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