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4寸喇叭,不认识牌子

楼主(2020-01-18):
们帮看下这是什么牌子的喇叭,怎么样?

网友:
看不清标签,这种喇叭在电脑音箱中常见,做2.1声道的低音炮单元!

网友A:
看样子,应该不是索尼特许申请中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不是索尼特许申请中喇叭。

我有索尼的喇叭,就是特许申请中的。

网友:
不喜欢大屁股,特别用于小音箱上,我用10多元的BEATS的钕磁喇叭,低音下沉的不错。

网友:
松下的全频

网友:
普通的全频,听是还可以,达不到HIFI入门,咸鱼上有大货,十几块一个,原来应该大屁股电视伴音喇叭吧,非长冲程不是2.1低音,小口径100mm左右表现也就那样,大声压容易糊。

网友:
没看太清楚应该是松下的

网友:
松下电视拆的喇叭,我以前修电视也拆过一对,音质一般阻抗是8欧的,好看不中用。现在不知在那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