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款车机为什么耗电很厉害?

楼主(2020-01-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现在的车机基本上都这么大的。一些大屏幕的机器最大电流在15A以上。

网友:
你测试用的万用表电流档出问题了

网友:
大音量时电流达到3A以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声音并不是很大,设计成这样有什么道理?车上的电不要钱啊?

可能是正常!要想一点省电,断掉记忆功能的接线,但不记忆了!每次都要搜索。我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记忆芯片有这么耗电吗?

玩过两台车机,没测过总电流!

网友:
好多车机都是1A,确实大,只好加个电源开关了

网友:
正常.指示灯是白炽灯更厉害

网友:
正常现象,加开关吧。

网友:
我记得车机推荐的电源至少是12V,5A或者以上的,所以这个可能也算是正常的。

网友:
静态待机,一般在0.5左右,车机搭接电源又是会冒火花  达达啪啪  几下,
这个1A的静态电流有点大了

网友:
正常,里面有CPU,各种糟七八乱的各种电路,功放是四路BTL,你这个还有CD,电流就是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