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有点高大上的老矿石机

楼主(2020-01-19):
非常高兴收到一个很大个子的老矿石机。
如果用尺寸来衡量的话, 是非常高大上了。
盒子有接近30CM
而且能够接2付耳机。
显摆一下。

楼主:
但是打开内部,有点空。只有这么一点点线圈。

楼主:
想请教坛友,这个机子大概是什么年代的?
这种线圈选台的结构,是否应该比单联双联早?

网友A:
10末期—20年代早期的洋货

网友B:
调感的。改变里面线圈角度就调台了
有可能是洋货,也可能是洋零健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末期—20年代早期的洋货

谢谢指教。 是洋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感的。改变里面线圈角度就调台了
有可能是洋货,也可能是洋零健组装的

谢谢。 是洋货。但是没有牌子。 感觉上是厂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打开内部,有点空。只有这么一点点线圈。

调感式选台.

网友C:
还能接两付耳机,值得收藏。

网友:
Gecophone Junior Crystal Radio 英国二十年代的同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接两付耳机,值得收藏。

谢谢, 确实,连接2个耳机,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