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个旧的EL84推挽机子,请教大家看看有没有人认识它

楼主(2020-01-19):
自己的机子被人扛走了,没机子听了,就想做台机子听,床底翻了台尸体出来,直接上图再问了。
1外观
2.外观
3.内部
4.内部
5.内部
6.某个元件

请教:
1.这是厂机还是土炮??老外的还是国人的??供电是不是110V的???
2.有没有电路图或者相关资料提供?
3.机壳上有个黑色点的圆球,这有用吗?还是装饰 ?

网友A:
要得知电源变压器初级电压很简单,在任一EL84电子管管座灯丝位置(4、5脚)加6.3V交流电,测试变压器初级电压即可。

网友:
只能回答:是厂机,国外的产品。原机应该有机箱,这是个机芯。

网友:
这个转让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得知电源变压器初级电压很简单,在任一EL84电子管管座灯丝位置(4、5脚)加6.3V交流电,测试变压器初级电 ...

版主此计甚妙。这样初级电压,连次级高压也知道了。

网友:
你这机器是从别人家床底下翻出来的吗?

网友:
找个调压器先通110V交流电试试。即使初级是220V,变压器也不会烧毁。

网友:
看来楼主挺富有的,床底下随便就能翻出一台胆机,当心有人又把它扛走!
这鸡也够老,里面是炭电阻、纸电容,搭棚有点乱,检查一下,插上管子试试如何?
不知那个小圆球是何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得知电源变压器初级电压很简单,在任一EL84电子管管座灯丝位置(4、5脚)加6.3V交流电,测试变压器初级电 ...

版主的方法真好!

网友B:
是厂机 无疑。但是被人修过,原件也新旧都有。

楼主:
那些蓝色的电容非常新。估计是人家改过的。

网友:
那个圆球好像是整流,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厂机 无疑。但是被人修过,原件也新旧都有。

换过零件的.

网友:
这要不是外国鸡, 若是diy的,大家肯定要喷了, 这前级管、变压器布局...醉了..

网友:
从背面的螺丝来看,那个圆球好像没有接电线,似乎只是装饰用的。如果不是装饰用品,和功放电路本身可能也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C:
你按照机上配齐管一千元不够,这款式大概是美机,走线美机就这德性

网友:
圆球是老式机械鼠标上的。

网友:
要得知电源变压器初级电压很简单,在任一EL84电子管管座灯丝位置(4、5脚)加6.3V交流电,测试变压器初级电压即可。又学了一招,高!

网友:
美式的古董机但是里面的菲利普蓝色电容是后换的估计原来的电容已经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照机上配齐管一千元不够,这款式大概是美机,走线美机就这德性

有经验哦!请问稍微好点的要配什么管子,什么EH的可以么?

网友:
我看还是拆了从新来吧,电容都够枪了--------

网友:
把电源牛换一个230的,买新管子插上去开用

网友:
应该是古旧厂机,部分元件换过

网友:
重新做个EL84推挽算了,好象也就那几个牛还有点用了吧,修过换上的新元件也可以留下、、、

网友:
这个是好机子

楼主:
谢谢大家,能不能帮忙找个电路图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