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A插头座的替代品

楼主(2020-01-19):
       前几天忽然发现电热水器插头发糊,说明问题严重,我家的电热水器是海尔60升电脑版,带速热出水功能,功率较大(加热3000W,速热3000W,两者是否叠加说明书没有说),正常工作时摸插头就明显发热。我家卫生间原来安装的是16A插座,由于热水器插头发糊 说明内部接触不良,因此决定彻底改造,想起前年更新空调,美的柜机使用一种22A接线装置,空调电源线与电源通过开关直接连接,其特点是原16A插座位置可以容纳得下,于是买了一个32A的漏电保护开关。把损坏的插头剪去,三根软线接头去掉氧化层用大功率电烙铁上錫,连接完毕,按下开关接通电源,再按一下漏电测试按键,及时保护断电,工作时用手摸接线只有些许温度,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了。

网友A:
肯定没问题。根软线接头去掉氧化层用大功率电烙铁上錫,时间久了,螺丝容易松,锡太软,需要注意。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B:
空调开关比插座稳当多了。

网友:
直接连接安全可靠。

网友C:
好的插座,按照原厂的16A插头配置也问题不大,经常插拔是硬伤,可以用一个带开关的16A插座,免除插拔;
我的电热水器是16A的插头,之前坏过一个质量不到位的16A插座,有质量原因也有插拔次数多的原因,现在这个带漏保开关的已经使用一段时间,方便了……

网友:
这个要考虑防水吗?会不会时间长了,开关接触点会被快速氧化?

网友D:
看楼主图片中的开关,这种开关手动操作好像大电流不太合适(触点电流比较小),比较合适的看6楼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开关比插座稳当多了。

空调专用的接线开关市场上买不到,这种32A漏电保护开关最大可接8800W,额定动作时间<0.1秒,实测<0.025秒。虽然海尔电热水器号称有隔电墙,加上漏电保护安全性提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图片中的开关,这种开关手动操作好像大电流不太合适(触点电流比较小),比较合适的看6楼的图片

这个电热水器是电脑版的,可以自动控制电源通断,原来插头也不用拔出来。漏电保护开关的开关平时处在接通状态即可。

网友:
60升就是储水式电热水器。一般家用储水式电热水器加热功率以前老牌子都是统一1500w,普通家用就不需要改造用电线路。现在,随着用电环境改善,新出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一般都采用两个发热管:一根2000w,一根1000w,总功率3000w。平时2000w或1000w单根加热,快速加热时两根加热管同时加热。储水式电热水器3000w总功率已经是很大的啦,常见的都是2500w一下,现在随着技术发展,可以根据不同需要控制不同加热功率分段加热。如采用即热式电热水器,因为功率大,大部分家庭用电线路都必须重新布线。
我在九十年代就开始用储水式电热水器了,从没用过燃气热水器。那时,电热水器还很少有人用,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家庭用的都是燃气热水器。现在电热水器的使用量已经远远超过燃气热水器了

网友:
发现隐患,及时处理,用电安全最重要!

网友E:
白版您忽视了原来墙内的布线,很多烧糊插座的问题都是布线线径太细引起的,线径细使用时发热都集中在线和插座连接部位,并很快传导到插座簧片上使插座面板烧糊。这是我在楼房布线改造中得到的经验,例如1.5平方铜导线,电饭煲经常烧糊插座,更换2.5平方导线后还用原来同样的插座,也不在烧糊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版您忽视了原来墙内的布线,很多烧糊插座的问题都是布线线径太细引起的,线径细使用时发热都集中在线和插 ...

您说的问题不容忽视,我的新居是开发商统一精装修的,入户智能电表是40A的,夏天经常同时使用三台空调(厅里大2匹柜机,主卧1.5匹,次卧1.2匹挂机)加上电热水器等都没有问题。这次烧糊的是热水器插头顶端接线与金属片结合部分(说明这种一体化预制接线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问题。根软线接头去掉氧化层用大功率电烙铁上錫,时间久了,螺丝容易松,锡太软,需要注意。

您提示的问题值得注意,软线接头预先拧紧并上锡是本人多年的习惯,定期检查即可。

网友F:
有句行话,电工越干胆子越小。我现在干点活,反复核对,就怕出事。

网友:
也买了一个,仃机时关闭应该不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插座,按照原厂的16A插头配置也问题不大,经常插拔是硬伤,可以用一个带开关的16A插座,免除插拔;
我 ...

哇!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提示的问题值得注意,软线接头预先拧紧并上锡是本人多年的习惯,定期检查即可。

过去没有预制冷压端子,设备上导线镀锡后弯成羊眼圈再与接线端子连接。
        按照电力拖动控制的标准,插座与插销只能直接控制0.5千瓦以下的电动机,超过0.5千瓦的必须用开关控制。因为接触资料不多,不知道家用插座插销是否遵循这个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问题不容忽视,我的新居是开发商统一精装修的,入户智能电表是40A的,夏天经常同时使用三台空调 ...

注塑一体插头,有的是用焊锡焊接导线与插销铜片,有的是点焊。检修中发现,用焊锡焊接的故障率要高于点焊的,估计您家热水器原来坏掉的插头是锡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句行话,电工越干胆子越小。我现在干点活,反复核对,就怕出事。

懂得越多胆子越小,正如那句话“无知者无畏”,在电工这行业耍小聪明,活不到退休是大概率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版您忽视了原来墙内的布线,很多烧糊插座的问题都是布线线径太细引起的,线径细使用时发热都集中在线和插 ...

线径细,有些插座的接线端子压不住,或者拧紧顶丝时线头被挤到一边“跑偏”造成接触不良,小电流负荷问题不大,遇上大电流的负荷就是烧坏。一般电工在接线时,遇到较细的导线都是将线头绝缘剥的长一些,然后把线头弯成U型再插入接线端子。

网友:
多股软芯线在连接到插板时,线头不要搪锡,要用圆管接线端子压接后再接到插板上。越是大电流的接头越不允许上锡。很危险。

网友:
白版,这个断路器开关是只断开单项火线,还是断开双路的,我觉得断开双路的保险一些

网友(2021-10-05):
线劲小也会这样,空调使用起码要6平方线。

网友:
学习了,装修时候要注意

网友(2022-02-08):
这个比插座安全多了

网友:
这样更安全了。

网友:
还有线的粗细也要考虑的,功率太大了也要换线